请问 ESKY CP3 三合一 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本人 把 esky CP3 的电池接反了 3合1冒烟了  后面开开看 一个黑色的电路板烧了 上面写着 4420 BA9N12 这个东西 我买新的 厂家没有货 去修吧 没有找到这个配件  请问 谁知道 这个4420 哪里有买吗 或者 这个烧了的原件 可以拿什么替代吗 再或者 谁有ESKY CP3的3合1 买个给我啊 下面这个箭头的2个叉叉 是尾马达的接头 请问下 那个是正极 那个是负极啊

网友:
 4420是MOS管,找黑人修吧,马达不分正负的,反转了就换过来

楼主:
那请问黑人的联系方式呢

网友:
看到LZ的短消息了……
下一步,QQ联系吧!
QQ号就在下面的签名里……

网友:
4420是AO4420的简称,是:金属-氧化层-半导体-场效晶体管,简称金氧半场效晶体管(Metal-Oxide-Semiconductor Field-Effect Transistor, MOSFET)。
AO4420是N沟道的增强型场效应,电流13A。可替代的型号有IRF7413(电流12A)、IRF7823(20A)、IRF7811(11A)、IRF7805(16A)、IRF7809(14A)、等……
市场上应该有卖的,单价大约在2元左右一片。
同时,从你的图片中来看,似乎续流二极管(型号可能是SS24)也被烧掉了,还有那5V稳压IC(型号是CX或AMS1117-5.0)的器件也要检查一下哦!看看有没有烧掉。

网友:
图片中“两个叉叉”上正下负(以你的图片为例),还有一个对未出现在图片里的“叉叉”,是下正上负,即在线路板边缘的都是正极。

网友A:
楼上头像是本尊??拿的是95式步枪啊,羡慕咧

楼主:
谢谢黑人大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头像是本尊??拿的是95式步枪啊,羡慕咧

是PS过的头像……
身子是本人的,95是真家伙——射击训练时拍的。

网友(2010-10-03):
ESKY CP3 三合一 的问题

我的ESKY CP3 三合一 粒4420 BA9N12 燒了連低板線都?了,那位大哥有這個線路圖或低板呀.

网友:
8楼的兄弟,敢问你的图像是不是也是本尊?

如果是的话,PM 电话及住址啊~~

网友:
楼上图片莫非也是本尊?
……

网友:
LZ竟然也敢买ESKY的,我是深受其害,都报废3个三合一了,买这飞机的钱都够买个450了,而且这个飞机配件很贵。好悬因为这个飞机无缘入魔了。

网友:
我的也是ESKY
处女机就是E013
还从没练过模拟器
结果……没大炸,小碰小伤了一下
不过一直没飞高过一人高
因为悬停不稳
怀疑JJ有问题,要不就是没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