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SAN, 换接收可以不换控数据么?

楼主(2010-04-12):
最近调机,
把原来450的接收X8R6M换成了X8R6,
但控里的数据忘记换过来了,
虽然原来两个接收都对过频,

结果飞行起来竟没有什么问题...
回家检查才恍然发现,

难道这种变换根本不需要调整控的数据?
或者其他接收系列的变换也一样?

有没有其它方面的隐患存在...

网友:
模型数据储存在控里面,并不是在接收机上。所以换接收不需要重新设定资料。

网友:
数据是在控里面,数据不需要调整。

楼主:
脑子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