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3和辉盛996R那个好

楼主(2010-04-12):
按性能来说996R不错,但不知耐不耐操,3003质量可靠,但性能一般,由于只用来悬停航线练习,不需要太快太大力的
舵机
,大家觉得这两个中那个比较好,谢谢

楼主:
539好吗??速度比3003还慢,齿轮外壳都比3003贵

网友A:
JR539,让我想起了首飞秒炸,罪魁祸首啊。
下来二话不说全换了INO的舵机,一直飞到现在。

网友:
539据说很容易扫齿

楼主:
539齿轮又贵,差不多可以买一个了,不如3003,齿轮才15块,996R更爽,全金属齿才20一套

网友B:
如果是50级直机的话,3003的力量只够悬停,航线在刹车或是稍微拉杆时会有明显的拉飘感觉,其原因是舵机力量不够。若是用辉盛舵机,则担心其材质不太好,我曾遇到正常使用的辉盛舵机外壳裂缝和固定耳朵齐根断掉。我个人用f家的舵机较多,50级我推荐9252。

楼主:
我是用来飞500用的,准备将500改成标准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