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BF25VL,准备给它安个座

楼主(2010-04-12):
订购的BF25VL即将到家,准备焊个铁架,尺寸450*500*870.买了四个万向脚,等过几天做好就上图。不知道台面会不会太小。用过BF20的或准备迎接BF25的兄弟说一下。
万向脚:

网友:
你这个应该足够了。

实际上弄4个带橡胶垫的直柄脚就行了:loveliness:

网友:
比选配的底座大了,

选配的底座是420X340X800mm

看起来细细长长的, 加上BF25LV台面也长
如果底座没固定, 当工作台放重物或者撞到不知会不会翻床?

我想宽600mm比较保险..

我没焊接工具也不会焊,
打算用角钢加螺丝做一个就好..

网友:
这个底座很苗条

楼主:
谢谢各位意见,面上准备放一块10mm的钢板,用螺丝把床腿和钻铣固定。外观用汽车漆美化下。

网友:
还没到家呢,LZ也太急了

楼主:
没事先找点事干干,不然会得急躁症

网友:
接触的球头如果再尖一点 下面的面再大一些 就更好了

网友:
要打发无聊的等待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没事找事

网友:
这种脚垫足已

网友:
加垫降噪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