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下多圈自旋是怎么操作的??(自旋方向和涮锅方 ...
高手指点下多圈自旋是怎么操作的??(自旋方向和涮锅方向一致)

楼主(2010-04-12):
我现在只能将几种姿态的涮锅和飓风生硬的衔接起来,最后涮完一圈,机身自己也才自旋了一圈啊!我看好多视频自旋涮锅都是不停地自旋啊!

楼主:
哎,像这样的技术讨论的帖子居然没人理,是我发错了板块还是大家都是器材派?对飞行技术不感兴趣??

网友A:
等高手来解释,我帮不了你喔!

网友B:
感兴趣的 就是没到这个技术的 阶段
模拟我会点,但LZ得说明我不是很明白。
多圈自旋 不就是自旋刷锅?
你一圈自旋刷锅下来机身只自旋了一圈这个又本事啊。我不会做哦。
我模拟能自旋刷锅能做做,但机身自旋几圈记不清啊 ,好多圈的。

楼主:
我也是在模拟器上练习,我是这样做的:机头向下涮锅,机头向上涮锅,前进飓风,后退飓风,
我用每个动作飞四分之一的圆周路程,最后涮完一圈,刚好机身也自旋一圈啊!!!

网友B:
你这样刷锅的确只转一圈哦
我没办法那么精准的刷一圈。还没这技术 嘿嘿
我就会模拟瞎练练刷锅, 不过我理解应该是这样的。
你要自旋转的多,打杆动作只要加快应该就可以了,
不过这样难度也更高了吧。那就等高手来回答。

楼主:
高手都还没出场啊???
我现在都有点搞不明白自己到底练了个什么自旋翻哦 ,很多高手都说要先练会了正反的自旋漏斗(涮锅),最后一翻把两个动作衔接起来就成了自旋翻了,我都是把我的自旋翻练好了几个月了,突然觉得人家的这种自旋翻看起来更漂亮,所以决定再学一次这样的翻法!!
继续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C:
我刚练会
我认为要先练自旋翻,再练自旋刷锅
自旋翻,起始结束都在一个点上,较容易
而自旋刷锅,是在一直改变起始点结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