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挖~~DSX7设置问题

楼主(2010-04-12):
为什么我的遥控器里没有PPC那项??高手指点

网友:
ppc是什么

楼主:
错了,是PCM和  PPM这个没有选择

网友:
貌似就不能选~~~因为这个制式是设定好的!

网友:
DSX7 是2.4G的,当然没有PCM和PPM

楼主:
关于模拟器,选择上面,选择MADE 2以后为什么狗的灯还是红的呢。。。就是没有信号?

网友:
玩模拟器时要把控的开关关掉。

网友(2011-02-25):
dsx7没中文说明书的 借用了JR的2720中文说明书!  所以没有PCM和PPM制式,你有没有发现说明书里没倒记时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