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到,向高手请教一下2212 kv1000 可以用来飞微风吗?

楼主(2010-04-12):
同上,因为我还想飞click,最近有点穷又不想花钱多买一个电机,在论坛搜索了一下,没看到满意的答 案,在此谢谢各位大大们

网友:
完全可以,桨用9050或者1047都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如果不嫌太麻烦,顺便再回答一下2212 kv1400飞click行否?拜托了

网友:
为什么不行那?关键是机体重量和浆的搭配!

网友A:
2212 1000kv暴力微风的标配. 1400kv可以飞click.但不太适合.还是1000kv更适合.

网友:
都可,1000kv配10寸桨,1400kv配8-9寸桨。

网友:
可以 配1047

网友:
XX达的电机KV值都有虚标,标称1000的实际上KV值应该在1100左右。最好还是不要上SF1047这类负载过大的慢飞桨。SF9047或者SF9060慢飞桨是非常合适的选择。实在喜欢10寸桨,EP1060直驱桨还可以。

网友:
我能把1.2KG的微风飞起来(没材料 做了超重了 )不过爬升有点吃力 估计1KG左右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2 1000kv暴力微风的标配. 1400kv可以飞click.但不太适合.还是1000kv更适合.

其实也可以用2S配9050,这样比较温柔。用3S配8060就比较暴力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决定要KV1000的,3S电配个9060吧

网友:
个人比较看好1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