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达和大齿盘的间距调整?

楼主(2010-04-12):
两者的间距是否只能靠调整马达的位置来调整?因为大齿盘基本是跟主轴固定座一条线了。。不可能调整了。所以只能调整马达固定座的前后来调整吧?
另外,这次修完换了大齿盘后发现小齿盘与皮带齿轮的间隙有些大,齿与齿大概只咬到了2/3左右。。不知道有影响么?要调整的话如何操作呢?

网友A:
马达和大齿盘的间隙只能通过调整电机位置调整!不是调整电机固定座的位置!
小齿盘与皮带齿轮的间隙,这个无法调整的!只能用精度高些的配件了!

网友B:
齿轮之间好像说是以夹住A4复印纸的厚度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