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E004,LAMA?菜鸟6问

楼主(2010-04-12):
感谢各位大虾的关注!
先说说小弟的的情况。
1,小弟从小对模型比较有兴趣,现已工作,收入一般。
2,无遥控模型操作经验,周围也无高手指导
3,应该不是浅尝辄止,但也不会烧得要死要活,个人看法是作为工作之余的一个兴趣爱好和寄托,如果能,则长期保持适当温度。
现在经过潜水,筛选,初步框选了这些机型:丘比特V3,HONEY BEE 2 (E004),LAMA,请各位老鸟针对小弟的情况建议建议。
现在累积了这6个问题:

1,单旋翼还是双旋翼。新人直接上单旋翼合适否?有何注意事项,请建议。

2,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很多入门机都是日本手吧?是否从升级换机角度来讲美国手更好?小弟还是希望保持连续性的,如果升级更换操作会很痛苦。

3,模拟器选择哪个更合适?小弟的笔记本2年前买的,VISTA系统,无独立显卡。希望各位老鸟根据我的情况推荐个,不一定要最好最新的,新的我电脑跑不动,好的适合高手的也未必能适合我这样的菜鸟。

4,丘比特V3如何?我去过它家论坛,感觉机型性能还可以,服务很到位,对菜鸟比较贴心。易斯凯网站没找到。

5,其他还有什么同等等级的机型选择?最好是性价比高、配件便宜、能上模拟器的,小弟也不希望首先练好的是拆装零件的技术。

6,最后是问下飞行场地,在室内(空房,未装修,15平米的客厅)练习如何?

以上就是小弟的菜鸟问题,相信很多类似的菜鸟也有相似的问题,敬请各位老鸟解惑!
感激不尽!

网友:
1. 单桨更真实,更高级的直机,不管电的油的,都基本是单桨的。从零入门单桨也没什么不可以,模拟器多花点功夫再上真机。
2. 众说纷纭,美国手好象就是高手用得多点,其实各有所长。如果你飞过模拟民航的话,那肯定是选美国手了。
3. REALFLIGHT的G3/G4系列,看哪个比较容易下 载到好了。
4. 网上评价比ESKY好。ESKY网站做得是相当不错,就是东西定价不厚道。GOOGLE搜ESKY出来第一个就是。
5. 飞机是三分飞七分调,应该更重视调机技术。即使是RTF也需要调的,出厂装错的不计其数。
6. 新学初练,没风的天去空旷室外,室内飞004已经很危险了。很多新手第一次在床上飞,结果床单凉席打碎的都有。

网友A:
单桨
美国手
G3.5可以

很多,cb100,九鹰260。我打算再买mrs
场地小了点

2楼,004打不坏床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桨
美国手
G3.5可以

很多,cb100,九鹰260。我打算再买mrs
场地小了点

2楼,004打不坏床单吧?

呵呵,都是东听一点西听一点,有您出马我算是抛砖引玉了。

网友:
好久不见他来论坛了呵呵……

网友:
到现在也分不清什么是美国手什么是日本手。反正我就是左手油门,刚开始玩三通落下的毛病。
新手还是先飞飞lama这样的双桨机比较好,循序渐进,等熟练了在飞单桨,会容易很多。刚开始上单桨会大大打击信心的。我就差点夭折于此。如果米充足的话,可以考虑一套固朗的平衡仪加单桨。很不错。不过就是在初期对飞机不太了解的情况下比较难调整。
模拟器首推G3.5.因为你配置不高外加G3.5不需要太高配置并且比别的模拟器较为真实。最能练出技术。
新机练习强烈推荐10厘米以上高度的草坪。家里毕竟空间太小。
以上就是一个刚飞2次450的菜鸟飞行经历。给你作个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兄台评价,那么说我就是在丘和004中选择了吧。
个人比较倾向丘,在坛里看了黑人兄的帖子,004也有不少问题,而且厂商在售后上也不是很好,印象中丘也有一些问题,但厂家售后还态度满好。
作为新手还是比较看重这些,毕竟直升机还是经常要维修调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兄台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原来是论坛高人?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谢兄台的建议。但有2个疑问:
1,固朗平衡+单桨大概预算多少米?
2,在草地飞合适吗?小弟有点无所适从,因在另一高论坛看见某高人帖子说建议在水泥地,虽摔机配件易坏,但不会因桨叶卡在泥里烧坏三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请教兄台,如果选丘是否可以用他家的控上G3.5的模拟?此控的日本手改美国手后对模拟有无影响?
谢谢!

网友:
可上3.5G,G4也可以,但是需要模拟器加密狗。在网上买一个100块左右的,回来装上软件插上就能飞。改手不影响,模拟器自动识别。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兄台解惑,那小弟初步选定丘比特V3了。

楼主:
另外 yyqop01兄提到,“场地小了点”,我对比了下,CB100的机身更小点,在室内(15平方未装修的客厅)飞是否更远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yyqop01兄提到,“场地小了点”,我对比了下,CB100的机身更小点,在室内(15平方未装修的客厅)飞是否更远合适?

不是飞机大小的问题,是水平问题。高手在你的屋子里飞450小航线也没问题的。我还听到过许多新手是一把油门然后飞机撞屋顶废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谢谢!那我就去拍丘比特V3了!

网友:
祝爽飞少炸

网友:
15平米的空房,算4*4的话,悬停和小圆周航线还是马马虎虎,但是比较考技术了。建议还是去外面飞比较安全。

网友:
固朗平衡仪大概是650-700米之间,可以去淘宝找找。关于平衡仪的详细说明可以找我了解。因为我刚刚入手了一套。
练习直升机的最好场地还是草地,只是需要在坠毁前迅速把油门杆拉到最低,停止发动机工作。这样就不会烧任何部件而且因为草地的缓冲,减少坠机损失。
QQ109425423

网友:
网络卡,发重了,删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台!

楼主:
新机到手了!
物流比想象快。
准备上模拟器,多练少炸!
再次感谢帮助我的各位大虾!

网友F:
你的场地决定你只能玩双桨机,而玩双桨的也不需要配模拟器了,报告完毕.

网友G:
1,模拟器练得再多也只是自己的舵面反应好一点!你在模拟器里练习到什么动作都能做再去飞真机,你照样会炸......
2,飞任何飞机都是,三分反映七分调机,所以你应该先学基本的知识,特别是调机......(调试到位的JJ,是很好飞的,当然是相对而言的!你别指望E004,CB100能调到多少精确,)
3,直接450机(山寨的),慢慢地一步步来,时时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是不会出事的......
4,模拟器里再真实也真实不过你的真机,别浪费你的时间!
最后注明:我也是新手......瞎说的!

网友:
我飞过雷鸟和LAMA.然后上了450,感觉基本没啥帮助,还是模拟器管用.练好了直接上450.记得一定要室外空旷无人的地方练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