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请求帮助!FW06热车难启动

楼主(2010-04-12):
我的FW06刚过了磨合期,现在发现热车之后很难启动了!(也不是很热的,启动几分钟)还有一种现象就是觉得没什么压缩了,反正就是没原来那么紧了。等它冷了下来,也紧了,一拉就着了。这和刚开始时恰好相反!原来是热车比冷车好启动的,不知道是不是和我熄火用手来卡飞轮有关呢?(原来熄火是掐油管的,后来看到网上有人说最好是卡飞轮,因为他说掐油管会瞬间没油对
发动机
有磨损的)

网友A:
过热了吧!!

网友B:
我的16级中阳也是如此,热车时没什么压力,但挺好启动的,启动时稍微带一点油门,很好启动得。

网友C:
有可能过热了,试着把主油针稍微松5分钟到10分钟,或者松5分钟副油针。还有就是热车发动之前,多泵一些油到发动机,再插点火器。发动机温度高的情况下,燃油到化油器就蒸发了,所以不好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