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分体化油器好还是整体的好!

楼主(2010-04-12):
先谢谢了!

网友:
只要会调,都好

网友:
分体化油器的目的只是让调整更方便一点,防止调化油器被螺旋桨砍到手,性能上没什么区别。

网友A:
如果可以选择 尽量选分体的吧  油针可以安装到后边 调整方便 也安全不少 另外 摔飞机的时候 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退一万步讲 真把支架摔坏了 修复的难度也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选择 尽量选分体的吧  油针可以安装到后边 调整方便 也安全不少 另外 摔飞机的时候 也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退一万步讲 真把支架摔坏了 修复的难度也低很多

您老还在啊,哈哈

楼主:
谢谢各位模友!嗯!受教了!

网友:
狼出来说话了!!

网友:
..... 我是早晨8点半发的帖子啊~~~ 正常的作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