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分享下450机身硬件调试技巧+帮助新人!

楼主(2010-04-13):
    最近看见不少新人开开心把450带回家!却因为没懂调试好机子从来没上过天!深受打击后好鸡鸡从此封尘或者暗然退模(魔)深感遗憾!!今天空闲写下这篇450机身调试贴!!希望可以给新人一定帮助!!

    450调试要细心进行以下步骤下....

    第一步要平衡大桨!我们每拿出一副新大桨就需要平衡两只大桨的重量!当装在旋头上时如果大桨重量不平衡导致旋头两边受力不均匀就会出现飞机飞起来的时候机身震动甚至出现双桨!我们为了爽飞、为了飞机能在电机转动时达到最大动能我们必须解决机身震动问题!我这里分享以下一个方法调大桨平衡(注意调整方法不是只有一种这里只说一种)。首先我们要找出2只大桨的重心点!我们拿出其中一只大桨和一根笔直的主轴,把大桨成90度的放在主轴上面。这时候大桨一头因为比另一边重一般会碰到地上,而另一边会翘起来。我们两手左右分别两边均匀用力向大桨碰地的一边滚动主轴(主轴会在大桨下面与大桨成90度水平滚动)直到刚刚好原本碰地面的一端和原本翘起的一端水平高度了!我们用笔或者其他工具在那个主轴支撑起大桨的支撑点做个记号,该点就是这个大桨的重心点。另外一只大桨也用同样的方法找出该桨的重心点。然后到下一步就是平衡2只大桨的重量,这里我们有很多方法:例如可以用电子称也可以用亚拓或者飞越的简单大桨平衡器对比2个大桨重量(具体该仪器使用方法可以自己另外研究了)。如果哪一边轻了就用贴纸或者胶纸剪一条适当重量的贴到刚才已量好相对比较轻的那只大桨的重心点上,直到2个大桨重量相等这步我们就完工了。(这里注意一点严格来说尾桨重量也需要平衡) 这里也可以参考下 yxu2008同志的“动、静平衡”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7699&extra=page%3D1  一贴!(图文并茂的精彩介绍)!!

    再下一步就是装大桨!我们把2个大桨插进桨夹里上好大桨螺丝!(这里注意大桨是正时针转的别装反了)注意大桨螺丝不要太紧也不要太松!太紧了大桨会被大桨夹夹过紧电机转起来大桨甩不直!也不能太松,太松了有可能自锁螺母没上紧电机转动把它会被甩出来造成飞桨!而且太松动力也不理想!这里多紧说不准!只要用点力大桨能从大桨螺丝那转动折起就行了!然后又到关键一步了!!当两边大桨装好后还需要进行两边大桨夹松紧均衡调试。我介绍一种方法吧:两手分别用适当的力度捏住大桨2端然后均衡用力向自己的方向折起大桨!如果2边松紧不一旋头会扭转,紧的那边会向松的那边扭转!调整大桨螺丝松紧直到2边大桨折起时旋头不再扭动了就刚好了(如果大桨夹两边松紧不一会导致旋头两边旋转的时候受力不均衡,也会出现双桨。另外平衡两边大桨夹松紧的时候注意大桨夹不要总体调整成过松或者过紧。),这一步也完工了。

    我们进入到旋头的调试阶段啦!!用手正时针旋转大桨!注意大桨和副翼应该是正时针方向转动的!注意检查大桨副翼有没有装反!同时转动的时候注意大桨正时针转的时候!尾翼应该是逆时针转动的!注意尾桨有没装反!尾桨有没反转!如果反转了可能你皮带装反了!!这里出了问题很危险飞机飞起来会快速自旋!!

楼主:
    然后开始调整旋头! 旋头连杆 都按照说明书要求的量好 然后按上去!!然后把 马达的线随便 拉掉 2根 为了调机安全推油门 让电机不转,最好先把线做好记号免得插上的时候反了!!(一定要拉!安全第1) !!  开控!你把控的所有螺距曲线都调会默认!!微调全部清0!!(我不知道你的控有没这些功能!反正都改回初始状态) ! 飞机接电 不要动飞机!飞机一般前几秒陀螺仪检测中立点 锁尾!差的陀螺没这个功能!听见尾巴唆一声响就OK了!然后可以开始调旋头!! 你把油门推到中立点!(因为你把电机接电调的其中2条线拉掉了所以推油门电机不会转)然后看下3个10字盘舵机!的舵臂是不是和地面水平或者和主轴成90度!如果不是如果歪的大了就下螺丝把舵臂下下来装到尽量水平的位置!!一般舵机因为精度问题都未能直接水平的!这里需要用控的微调(SUB TRIM功能)功能把他们一一调到水平!!!然后到下一步!!(这里解析一下名词!!其实我也说得不是很准大概是这么个名字吧: 10字盘就是那个用球头连接3个舵机连杆的那个带全转向轴承的盘;L混控臂就是那个10字盘上面那一截;;副翼混控臂就是旋头中联日字框里的那2个臂)正确的时候!应该是旋头10字盘水平面!水平就是和主轴成90度!L混控臂水平!副翼中联混控臂水平!意思就是全部都是平的 没有一个臂是翘起来!有翘起来就调整 对应的连杆长度!!(很多时候说明书说的的长度不准或者自己量得不准!)!一直调到符合要求为止!!这部完成了!!然后用螺距量角器量下大桨的螺角是不是0度!!正常在这个设置下 大桨的螺角角度应该是0度!(量角器怎么用可以问问掏宝的卖家或者老手,这里就不详细说了)!如果不是0度证明你的拉杆还没调整准!精度好的旋头应该是刚才说的在控在没作任何调整的时候!!油门在中间的时候!!10字盘 2个控臂都是水平一线的!两边大桨螺角是0度!!

    这些都调整好了!!然后继续推动油门!到顶!这时候两边大桨螺角应该是 正10度!!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可以通过 控的混控量调整(SWASH MIX功能)PIT就是螺距一项通过调整百分率可以自由增大最大最小螺距总量!(大概5%就是1度螺角!我的是DSX7!可能其他控名字可能有所不同!具体自己用的控需要自己研究一下了)调整到最大油门能到正10度!最小油门在负10度!这是亚拓机型最标准的螺距!!一般旋头精度高不用调 默认就是正负10度!!(这个总量不是一定的 高手会把总量调大有些人会调到11或者12度)!把这一步也调整好了!旋头基本调好了!

旋头螺距调试可以参考
mitsui kkk 同志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45984&extra=page%3D1  一贴(图文并茂的精彩介绍)!!

    然后到调尾巴!!尾舵机!首先你要按照调整好具体的陀螺仪!按照说明书装好!选好锁尾舵机种类!基本设置!!这里就不说了!!

    又到下一步咯!!到调整尾舵机中立点调整环节了!这里一个好的陀螺仪在接电后会自动找中立点!(接电后几秒内不要动飞机)陀螺仪接电后听到嗦一声就是陀螺仪找好中立点开始锁尾了。这时候注意尾桨2桨片是不是成0到5度角!如果不是的话要松开尾舵机固定座的螺丝前后调整尾舵机固定座直到在陀螺仪锁尾中立点的时候2片尾桨成0到5度左右的角度(首先保证尾舵机连杆尽量和尾管平衡!保证尾舵拉杆在尾管正底下!)。然后到下一步尾舵机最大航程调整,把尾舵机左右尝试打到尽头!这时候如果尾桨夹控制组碰到了机尾波箱的固定件!我们可以通过前后微微移动尾舵机座调整!!一直调整到尾舵控制杆左右打到尽头尾桨组器件两边都不会碰到机尾波箱的固定件为止!(这里调整的时候要注意保证锁尾初始中立点两片尾桨角度还是0到5度)!然后上紧尾舵机固定座螺丝。

    以上完成了进入尾巴部分下一个环节检查!提起飞机旋头!!左右旋转飞机机身!!观察陀螺仪有没工作!陀螺仪有没按照反大桨扭力方向打舵!如果反了!就调整陀螺仪工作方向!!你打尾方向舵 尾桨会打角度!!当你从飞机后面向前看的时候!你打左舵 飞机尾巴应该向右!你打右飞机尾巴应该向左!应该和你打的方向相反!!如果不是按照这个方向就用控的舵机正反方向调整功能把RUDDER尾舵机方向调整一下!!

    最后一步!装好电池!!手提住飞机旋头日字框!!把整台飞机提起!看下飞机有没前倾或者后斜!!如果有点微微小斜没问题!!哪边如果斜得很厉害 就是哪边太重了!需要调整一下飞机的机身配重,我们可以通过调整电子仪器摆放的位置调整飞机的配重!当然最好是飞机提起来是水平的!这时候就是最好飞的!

    以上飞机的硬件调试基本完成了!

    下一步就是设置遥控器了!飞机飞行模式的油门、螺距等设置在控的说明书通常都有介绍!或者问老手经验自行设置了!这里就不详细讲解啦!!

    通过了以上调试以后,在现实中因为有机身精度问题、机身配重没办法准确调整或者真实飞行中的环境外力作用等等原因!飞机是无法像理想状态下平稳精准飞行的!这时候飞机的调试还需要最后一步——把飞机飞起来!!!联系实际调试!!这里我就不谈它了!新手们多问问老手就懂了!!哈哈!!

    文章就写到这先了!如有不足或者错漏之处 请 高手们拍砖指错!!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老兄!怎么不写重点啊?呵呵!但也要顶下!辛苦了!!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的说!!!

网友:
好贴,先收藏了再看,呵呵

网友:
要是配图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好长~~~~~眼睛痛~~不看了

网友:
不错,再来点图就更好啦

网友:
 连串的字,头都大了,不过还是顶1下,辛苦了

网友(2010-07-25):
看了头晕·

网友:
精神可嘉!可惜不太全面。难得有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