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可能(继续封存,明年再来)】我也来搞双流(9月6日150楼视频,测试FPV和爬坡)

楼主(2010-04-13):
2011年8月29日   133楼    本帖今年最后一次更新。基本完工。明年接着做电磁炮或者是连射炮什么的。

又要开溜了,心情乱糟糟

+++++++++++++++++++++++++++++++++++++++++++++++++++++++++++++++++++++++++++++++++++++
2011年8月15日,更新  车体3D图以及初步完成的车体。

+++++++++++++++++++++++++++++++++++++++++++++++++++++++++++++++++++++++++++++++++++++
2011年7月30日,120楼更新波箱视频一个。
+++++++++++++++++++++++++++++++++++++++++++++++++++++++++++++++++++++++++++++++++++++

2011年7月28日更新,齿箱总装完成,114楼。

++++++++++++++++++++++++++++++++++++++++++++++++++++++++++++++++++++++++++++++
2011年7月18日,继续2010年的工程。106楼更新

以下为2010年的旧内容
++++++++++++++++++++++++++++++++++++++++++++++++++++++++++++++++++++++++++++++++

目前状态。详情见71楼。

悲剧内容如下:

前两天在淘宝上看到了平跑用的55MM铝合金避震。感觉上跟M41的避震差不多,看价格10米一根,觉得还行,就一口气买了10根

结果发现不能用!!太粗太长了!!!真悲剧啊

楼主:
以下是工程内容。听取大家建议

买了这个避震器,用不上,还真是恼火。也没法怪卖家,谁让我自己不认真看呢。
这是我设计的底盘,目前的进度。悬挂基本就是M41的。考虑到那根避震器过粗过长,我重新摆了一下轮距。回头估计M41原装履带不够长,还要买几节来加。

单节履带的模型也建好了。目前还不会履带仿真动画。坛子里要是有谁会做SOLIDWORKS的链条动画,请千万要不吝赐教啊!我不胜感激!

测绘了恒龙的钢波。到时候直接套用

侧面视角

上视。图中可以看到恒龙原装电池跟整车的大小对比。车内空间还是挺宽敞的,当然还没加电子设备

网友:
看现场直播~~

楼主:
补充说明

建的模中所有轮轴、摆臂轴什么的统统都还没做,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做。

为了使全车结构尽可能简单,我的车体全部是用整块的板材拼成的,厚度为3MM。

第一个问题来了,我该选什么板材呢?钢板?铝板?我现在拿不定主意。车体的这些板我想用学校的线切割机来切,但是铝板线切割好像加速机床磨损还是什么的……?钢板好切,但我又担心重量。还有,常用的钢和铝,板材的价格如何?

第二个问题,我切完这些板以后,该如何把它们拼起来固定呢?是直角铁+螺丝?还是焊接?还是什么的? 我实在是没有太多的了解啊。学校的那个电焊机看起来也不像是可以焊铝的。

第三个问题,轮轴的选择。我初步打算买各种细钢管来充当轮轴。目前最需要的是内径4MM的钢管(要攻5MM的牙),外径则无所谓。其次需要的是内径3MM的(要攻4MM牙),同样外径无所谓。还有各种螺丝。大家要是知道淘钢管的好地方或者是螺丝比较全的店铺请PM一下,谢谢~。

目前我就这么多问题,再有我会再提出。除了我提的问题,也请大家也多提提建议,多多质疑,谢谢了~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
早日完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的模中所有轮轴、摆臂轴什么的统统都还没做,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做。

为了使全车结构尽可能简单,我的车体全部是用整块的板材拼成的,厚度为3MM。

第一个问题来了,我该选什么板材呢?钢板?铝板?我现在 ...

大作又来了哦呵呵 流口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的模中所有轮轴、摆臂轴什么的统统都还没做,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做。

为了使全车结构尽可能简单,我的车体全部是用整块的板材拼成的,厚度为3MM。

第一个问题来了,我该选什么板材呢?钢板?铝板?我现在 ...

你是做“基于玩具坦克改进而成的带有减震系统的高性能履带式机器人平台”,不是做坦克为什么非要用金属?难道你要做的是排爆机器人?

楼主:
也谢谢大家的捧场,但是感觉建议还是少了点
关于什么的建议都行,选材、外观、炮塔设计……谢谢大家啦!

对了,现在整车的设计方向是,直接使用M41的履带和轮子,底盘的形状稍微往现代坦克的外形上靠,炮塔重新设计(纯想象YY)

网友:
   作图我不懂。只能帮老弟顶帖了!

网友A:
和卖家商量一下,看是否可以退货,就说买错了,一般能退。

网友:
先顶,烂不烂尾都没关系,只要折腾过

网友B:
坏事变好事了

关注进展:loveliness:

网友C:
如果真像这样改的话,估计金属摇臂用不上了,可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事变好事了

关注进展:loveliness:

哈哈,JACK也来了~
其实我之所以有这个想法,跟看了你的金属虎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前几天还PM问你用什么板材来的:loveliness:
我因为是在学校加工,也不太好太麻烦那些管设备的老师,所以工序从简~也就没法像你那样弄得那么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卖家商量一下,看是否可以退货,就说买错了,一般能退。

都设计到这个地步了,我退货不是很那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真像这样改的话,估计金属摇臂用不上了,可惜啊!

我现在的3D模型总装中就是用的当时做的金属摇臂哦。百分百兼容: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3D模型总装中就是用的当时做的金属摇臂哦。百分百兼容:loveliness:

你的三D图里没画轴啊,这么粗的减震+摇臂上那么细的孔,你考虑了轴的受力强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