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好危险~~~~~

楼主(2010-04-13):
电池是香蕉头的,调机时一时大意,不小心把电调输出到电机的三根线中的一根接到了电池上去。。还好只接了一根后就马上发觉了。。。要是接了两根那就后果很严重吧~~~~

网友:
 电池最好还是T插啦!!

网友:
很负责地告诉你。。。那会直接烧马达的

网友:
电池也搞香蕉头不是很方便,市面买回来的电池还要自己换头,用T头多好呢,一劳永逸

楼主:
还好只接了一根。。。应该没事。我也想把电池改T头。。不过没有T头。。。还要焊接。。怕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麻烦是有代价滴-----

网友:
这个也算是麻烦,LZ还是趁早不要玩电直了,调机比这麻烦多了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香蕉头转T头这样的转接线 有的话就方便拉。

网友:
玩模型连焊接都不会就麻烦了~~~~

网友:
接头越多越不可靠,到时更麻烦。。。

网友:
感觉还是T头方便些

网友B:
T头的确是有点难焊接,我往往搞老半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头的确是有点难焊接,我往往搞老半天。

T头公头上的金属铜片,是可以取下来的。你去下来焊焊试试,就会发现很好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T头公头上的金属铜片,是可以取下来的。你去下来焊焊试试,就会发现很好汗了。
可以取下来,我一直都不知道,谢了。

网友:
T头不好焊 ,加点松香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