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询问 用平衡仪对练习悬停有帮助吗?

楼主(2010-04-13):
看了看平衡仪好像能自动纠正一些漂移, 但是会不会变成偷懒练悬停? 造成以后有依赖性?,  只想知道这个平衡仪能不能帮助新人速成悬停?

网友:
不能呀不能……
  好多人都说作用不明显。还是放弃 了吧

楼主:
这样啊,那看来我还是老老实实练模拟器算了,断断续续练了1星期模拟器,自己做了个练习架,结果楼下想初试450,直接撞上我的4轮,事实证明全金属+碳纤 也还是4轮硬~~~~,好在是小炸

楼主:
多问个问题,看很多人自己做电池, 450机是不是可以把3节18650串起来当电池,自己做个接头?

网友:
想速成只有高强度的练习,模拟+真机

网友:
我想偶尔用一下可以减少打击,提高兴趣。
但是全依赖平衡仪,就练不出什么功夫了。还是别用了。
要是米超多,那就上一个玩玩也行。

楼主:
A123的放电是不是要比18650来的好?

楼主:
我只想用来练练悬停 和简单的航线 18650不行吗? 再问一些什么2S 3S 20C 25C是什么意思?我潜了不少时间没找到坛里有介绍,谁能讲解一下

网友:
没啥帮助  技术是要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想用来练练悬停 和简单的航线 18650不行吗? 再问一些什么2S 3S 20C 25C是什么意思?我潜了不少时间没找到坛里有介绍,谁能讲解一下

18650只是电池的外形规格,18mm直径65mm高。现在市面上有与26650 A123一样的Li-FeO4 18650,放电系数可达15c,这种电池用来悬停和航线是可以的。早期的Li-Co 18650(即笔记本电脑用的那种)是不能用在模型上的。

网友:
另外,如果打算长期玩直升机,最好不要用平衡仪。如果只打算简单消遣就可试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只想用来练练悬停 和简单的航线 18650不行吗? 再问一些什么2S 3S 20C 25C是什么意思?我潜了不少时间没找到坛里有介绍,谁能讲解一下

1 我只想用来练练悬停 和简单的航线 18650不行吗?
       当然可以。
2 再问一些什么2S 3S 20C 25C是什么意思?
       锂电池单块电压是3.7V,充电满后是4.2V,单块电池就称为1S,2S 、3S就是2块或3块电池串联在一起的, C是电池的基本放电倍率,大小等于电池的容量,C代表电池的放电能力,一个2200maH、20C的电池的最大放电电流是2.2A*20=44A,同样25C就是55A。C越大,电池的放电能力就越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我只想用来练练悬停 和简单的航线 18650不行吗?
       当然可以。
2 再问一些什么2S 3S 20C 25C是什么意思?
       锂电池单块电压是3.7V,充电满后是4.2V,单块电池就称为1S,2S 、3S就是2块或3块电池串联 ...

非常感谢,补一句,电调上标识的40A50A60A是不是就是你说的电调在电池放电量的上限, 电池如果是20C的话 在大动作的时候电调40A是不是就要报销了?

网友:
是电调输出(OUT)的电流大小。

网友:
1  电调上标识的40A50A60A  是电调的持续输出电流,如好盈Pentium-40A,持续输出电流是40A。
2  电池如果是20C的话 在大动作的时候电调40A是不是就要报销了? 一般说来不会,如好盈Pentium-40A,持续输出电流是40A,瞬时电流(10秒)是55A,450悬停不过20多A,大动作也不过30多A,所以一般说来不会报销。当然非常变态的3D动作或买到质量低劣的电调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我只想用来练练悬停 和简单的航线 18650不行吗?
       当然可以。
2 再问一些什么2S 3S 20C 25C是什么意思?
       锂电池单块电压是3.7V,充电满后是4.2V,单块电池就称为1S,2S 、3S就是2块或3块电池串联 ...

不要误导。再次说明下:18650只是个尺寸规格。能否用在航模上视电池的电极材料和生产工艺而定。锂离子的18650不能用在航模上!比如笔记本电脑上用的电极材料为Li-Co的18650电池,安全性很差,放电c-rate又低,是不可用在航模上的。不知大伙是否了解几年前的SONY 笔记本电池recall事件,做了十几年电池的利润赔过精光

网友:
你说别人练悬停对你有帮助吗

网友B:
我用过起码都有发言权了,作用是有的,但是提升技术是绝对不可能,但是他唯一的用途说白点是骗自己,给点自信给自己,刚上机的时候,人人都是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脚乱抖,自用用了平衡仪以后,手不冒汗,脚不抖,连心脏也不跳了耶. 这个广告告诉我们,假如你的心理还不过关,就买一个吧

网友:
我用过,还行,但没那么明显,飘肯定的,但起码不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起码都有发言权了,作用是有的,但是提升技术是绝对不可能,但是他唯一的用途说白点是骗自己,给点自信给自己,刚上机的时候,人人都是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脚乱抖,自用用了平衡仪以后,手不冒汗,脚不抖,连心脏也不跳了 ...

嗑两颗安定在去飞,是不是就达到同样的效果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起码都有发言权了,作用是有的,但是提升技术是绝对不可能,但是他唯一的用途说白点是骗自己,给点自信给自己,刚上机的时候,人人都是心跳加速,手心冒汗,脚乱抖,自用用了平衡仪以后,手不冒汗,脚不抖,连心脏也不跳了 ...

腰不酸,腿不疼,跳楼也有劲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