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FPV都是用的什么地面录像设备?

楼主(2010-04-13):
最近突然对FPV感兴趣,入了一套柏通收发,摄像头还没定。
想再搞一个录像的设备,身边的朋友推荐用USB电视盒+笔记本电脑,但是我觉得出门带笔记本笨重又麻烦,而且我已经DIY了一个小巧的液晶监视器,不想浪费。
请大家帮忙推荐几款方便的带录像功能的便携设备,最好是可以独立于电脑工作,能使用存储卡或者硬盘作为视频载体,使用直流供电,录制的文件清晰,压缩率较高的。谢谢!

网友:
据了解 都是用MP4 连接视频线

网友A:
用DV机录制吧,效果最好的。

网友:
用笔记本电脑 好用吗? 我是新手 准备用我的笔记本做监视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金星这个MP4我去电脑城问过,基本上是目前唯一带视频输入的MP4了。就是屏幕小了点,价格也不便宜。主要是我买个MP4除了FPV,也没有其他用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DV机录制吧,效果最好的。

我有一台SONY的硬盘DV,但是据说现在的DV都不支持视频输入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刚才柏通收发器到货了,晚上回去试试。

网友:
笔记本加采集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JVC的硬盘录像机标明带AV输入就能录制。

网友:
楼主用什么屏幕,介绍一下吧!

网友:
我用国产大华牌硬盆录象机,录制质量很好。不用带电脑出去,接上显示器或电视机就行了。可同时输入四路,同时四路录,就是说一台机可同时供四位模友玩FPV。

网友C:
楼上的你做监控的嘛??拿大华的硬盘录象机!是D1格式的还是一般的嘛??

我也有哦! 效果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过啊它的通过一个视频输出的! 四个人看一个显示器很容易看昏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你做监控的嘛??拿大华的硬盘录象机!是D1格式的还是一般的嘛??

我也有哦! 效果怎么样??

你有没有想过啊它的通过一个视频输出的! 四个人看一个显示器很容易看昏吧呵呵!

我在用大华DVR啊,比较过用本本和MP4。效果最好是硬盆录象机了,色彩和清晰度都很好。我用D1格式录,其它格式稍差点。当然同时四位模友看一个屏不现实,只不过是说可以而已,因这它可同时四路录象。你有现成的大华DVR,就用它录吧。别想别的设备了,浪费钱,这个最好。

网友:
用英唐至尊硬盘DVRMP4,自带4.3寸屏幕,支持320G硬盘,可以录制很久很久。不过录制效果没有忆典DVR好,至于大华DVR,没有听说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