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玩船了,朋友杯具,我洗具,哈哈

楼主(2010-04-13):
从上次沉船的阴影中走出来,对电调的选择上面犹豫了很长时间,etti150还是xxd200,虽然这两个东西不能够拿在一起相提并论,但是前者还是后者我犹豫了半天,最后鉴于自己玩船的经验不足,还是选择了xxd200,朋友定了条65的电o,上的是飞速达2858  kv4122的电机,xxd125电调,432的浆,先用2s下水试,还可以,速度不是很满意,上3s,下水,带高明301,最高速度59.8,但是杯具发生了,fsd的电机转子爆了,租船去捡,拿上来检查就电机挂了,我的船是85cm的电o,fsd3674  kv1845,xxd200a,442的浆,上6s,在最高70%油门时,最高时速是82.1,但是后来100%油门时,最高只有77.2,可能是电池电压下降的关系吧,但是满电的时候下水,感觉油门扣到40%的时候,就感觉到急速了,在扣油门感觉速度没有什么提升,不知道是不是这种船最高也就这个样子了,先这样玩吧,现在想换浆也换不了了,那个子弹头上的鸡米螺丝不知道是螺丝胶还是锈死在里面了,死活搞不出来,玩船的感觉还是蛮好滴,hoho

网友:
能从中获得快乐就好。

网友A:
飞速达4122kv+3S锂聚合我以前已经炸过一次了,还特地发个帖提醒大家

网友:
电池不及格吧  满足不了你

楼主:
现在手头还有一条全新的亚拓6s  5200ma   40c的电池,上了怕电机和电调受不了,又想卖掉,又想用,纠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速达4122kv+3S锂聚合我以前已经炸过一次了,还特地发个帖提醒大家

按老军医的说法就是KV值越高,就越是不能上高电压,这样会爆磁的对吗?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麽电池?A123还是锂聚?

爆转子的原因是转速过高了,超过了这个转子所能承受的转速,高KV的电机本来就是相对于低KV的电机能用更低的电压就能做到高的转速(但扭矩就会低点),

所以你用的电机一般上3S锂聚就差不多了,再高就会有危险,还只能带小浆跑~

网友B:
那按老虎的说法就是应该用低点KV的电机上3-6S才是可能的,最好是3000KV以下的,还可以用大点的浆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按老虎的说法就是应该用低点KV的电机上3-6S才是可能的,最好是3000KV以下的,还可以用大点的浆对不

笼统点理解可以这样说,因为电机的KV是12V的工作电压为标准测试的,一般来说2700~3600KV之间的电机用在船上最多,配浆的选择性也多~

楼主:
用的都是lipo,我的85的电0
上的6slipo,这个大船估计极速再向上突破的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都是lipo,我的85的电0
上的6slipo,这个大船估计极速再向上突破的可能性不大了

你的船配置是起滑很快,但极速不高,桨叶的问题,换个浆试试吧,438或638金属浆,能跑更快的~~

网友:
带载转速不要超过30000转 ,超过危险,记得有前辈这么讲过哦! 为了安全一点,空载最好不要超过30000转。

网友:
爆转子的是我的船,用的3S 25C 4000毫安的电池,电机4000KV,理论上是达到飞速达极限转速,但也没有一直全油,也爆了,是不是应该选择3600KV左右的电机,然后还是配合3S里电吧,大家给下我建议吧,我只想跑个50公里左右时速,能不要玩一次捡一次船,就行了,我要疯了

网友:
3S,12V,kv4000,空转速12*4000=48000,再乘以80%*80%的效率,转速也超30000转了,个人认为实际带载最大转速20000以内,应该是很安全的。我的65CM O艇配置:FSD3660.KV1620,435的浆,5S1P锂锰及6S1P的A123,125A的电调,全油门50KM没有问题。高电压、低电流、低KV值、高扭矩,这样的搭配我认为是合理的。当然有的兄弟用7.4V、高KV值、高电流也能跑出高速来。对于我这样的业余玩家,我还是推荐我的搭配。

网友C:
我现在就是不想用到6S里电,手上有现成的3S,所以想就电池,那不是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不想用到6S里电,手上有现成的3S,所以想就电池,那不是没办法了?

你不想用6S锂电池那就换电机捞!

网友:
用2600——3000KV值的电机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