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船为什么会钻水?

楼主(2010-04-13):
痛定思痛,想知道船高速为什么会钻水?能否预防?
我自己钻水好几次了,上次钻下去再也没上来。。。
经验觉得,首先什么船型都会钻水,虾啊O啊,速度都是很快的时候,一定都先有一个小颠簸,船会跳一下船头会抬一下,然后钻水,最后,每次我都马上把油门减到0,可是没用
希望老鸟补充,能否预防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电调?XXD的话线性不好,电机暴力点,很容易钻水,我也钻过水!好的电调线性好点,钻水的几率低点!完全不钻水好像不现实!

网友B:
个人认为应该是重心问题,重心没有调好船容易跳,落下时船头有个入水角度!加上船还有个速度,就钻水了

网友A:
船钻水是多种因素加在一起的结果!

网友C:
回复 楼主:
船头等空隙位置还是固定点泡沫,虽然不能防止钻水,起码能回来

网友D:
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就是真的竞赛船,一样会这样,当然起飞的概率更大,哈哈
最好找平静的水面玩

网友E:
水深就不怕钻水回不来,但是防沉没做好的话,又很可能会直接见了龙王......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

网友F(2010-07-26):
注意配重 找个高人帮忙调船吧

网友G:
你那船我买回后
钻水一次 等几分钟后浮起来的

网友H:
控上设定失控保护
控上设定失控保护,封仓要好,就没问题,对于楼上的说加泡沫,也是个好方法

网友I:
钻水怎么会起不来呢?你的速度有多快啊,我每次都会起来的。!
3楼的说的是什么话啊,根本是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