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配件笫1次下水软轴就段了

楼主(2010-04-13):
跑了几圈就段了轴.请问高手是不是浆大了才把轴搞段?浆是470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0NzU5NDQ0.html视频在这里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话,应该先把软轴的焊接段用助焊剂上锡,然后焊进硬轴段以后,在硬轴段交叉打入钢钉卡死软轴,油的没玩过,不知道具体啥原因了,只能凭想象随便提点拙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焊接我会.我的发动机是QJ.换了小松环小松化油器和底感应线圈.都快了一点点!我觉得浆太大,请你们说一下应该是什么问题跑不快呢

网友:
桨不大,就是焊接不行,脱焊了,焊好点就行。另外关于速度慢我讲一下自己的看法:1、你调好油针了吗?2、与谐震管连接是否有漏气?3、传动轴阻力大吗?4、尾部的东西太粗糙,位置角度不合理,变形阻力大了?5、船壳的问题?6、油的问题?

网友:
桨距咋这么大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194071师父可以教一下我怎样绸油针和桨的角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电骡子师父说一下桨距应该是多多少可以吗?

网友D:
兄弟。
汽油船用的软轴不是想像中的简单,汽油船扭力大。加上船体重,所用的负载有多大可想而知。
锡焊是绝对不够力,慢船如割草机类还可以免强能用,
街边的焊机焊温度一高软轴就退火变了成了普通费铁,没有了钢性。
还有你轴架我不知你的同心度有几高,看上去同心不太好。

其实之前我好想讲几句,你把买小松感应线的钱买些好的配件出来的效果会更好(纯个人意见没其他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兄弟。
汽油船用的软轴不是想像中的简单,汽油船扭力大。加上船体重,所用的负载有多大可想而知。
锡焊是绝对不够力,慢船如割草机类还可以免强能用,
街边的焊机焊温度一高软轴就退火变了成了普通费铁,没有了钢 ...

飞云兄。我有不同的看法。锡焊肯定是可以的,市面上买得到的国产压接软轴同心度太差!我的船都是用锡焊!上海的朋友也多用我做的软轴。到现在用几年了,用到软轴绞麻花。或是断掉从没有脱过焊!而且锡焊的软轴不一定非要烧到软轴退火才能焊的牢,我焊接的部分是不退火的。关键还是焊接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云兄。我有不同的看法。锡焊肯定是可以的,市面上买得到的国产压接软轴同心度太差!我的船都是用锡焊!上海的朋友也多用我做的软轴。到现在用几年了,用到软轴绞麻花。或是断掉从没有脱过焊!而且锡焊的软轴不一 ...

锡焊我以前试过是不行,或许是我锡焊工艺还不过关,我说了是纯个人意见。
另外我指的锡焊是焊出整支一体的效果。如果用一个接头把软轴身包裹了焊当然可以。
另外我所说的街边焊机过火指不是锡焊,是铁焊机或者氩狐焊。

网友F:
最最省事的办法,就换4.76的进口软轴就好了!那软轴是插接式的!不需要焊接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最省事的办法,就换4.76的进口软轴就好了!那软轴是插接式的!不需要焊接多好!

4.76不好用在汽油船呀,太细了。汽油船是用6。35
而且插接也有很决点,修护不方便,插接头容易裂,我就亲眼见过几个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飞云兄。能贴张图看看你的软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