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是什么纸或布?

楼主(2010-04-13):
以前传统做飞机的一种方法是在机身上蒙一种纸,老外叫它“silkspan",但我不知道这种是什么纸,还是一种什么布?从市面上能买到吗?还有用什么方法才能将这种纸粘到机身上?谢谢!!

网友:
用的是写毛笔字的一种纸,好像是宣纸,也有用绢的
要在纸上刷东西,好像是香蕉水,具体是什么记不住了,反正是一种让纸蹦起来的东西
这纸蒙上之后很脆的,容易破,绢就很结实,但是成本就很高了
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呵呵

网友:
棉纸 透布油?传统工艺?

网友:
看到就很亲切的传统工艺!

网友:
蒙皮是棉纸(又叫皮纸),涂料是透布油,是用赛璐璐放在硝基溶剂(俗称香蕉水)中溶解而成,我们常见的乒乓球就是赛璐璐做的。

网友:
绵纸加透布油的工艺
透布油是把硝化纤维溶在有机溶剂里配成的。使用时象油漆那样刷在飞机上,干后会形成一层坚韧防水防油的膜。
早期的真飞机也是这样做的,只不过用的是丝绸或者薄布。
如果看得懂英文的话,这里有关于 silkspan 的详细介绍: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59388

楼主:
先谢谢楼上的各位哥们了!仔细看了Silkspan的介绍,这种东西好像就是绵纸,但是
采用这种工艺来做飞机的蒙皮比用现在大家都用的那种德国或者国产蒙皮要重,还是重量差不太多呢?请采用过该工艺的老前辈或者模友们介绍下经验。

楼主:
还有一件事,就是RCgroups上XX后,在国内的用户能用**功能吗?我找了一下怎末没有发现该功能呀?知道的朋友介绍一下吧,谢谢!

楼主:
楼上的帖子中“XX”是“XX”,“**”是“搜索”。

楼主:
xx是XX(拼音:denglu)的意思,网站怎末了,呵呵,总想着XX

网友:
用透布油啦

80年代的手法,透布油也可以刷在轻木上,干透以后,轻木可以像球一样弹起来,几乎不会变形的。

透布油我们当时一般是这样做的,超级简单,你可以试试,材料:无水酒精、赛璐璐。

把赛璐璐(电影胶片)磨成粉末,和无水酒精按照1:4的比例混合,然后静置3天,再摇匀,变成像拉稀的大便一样的东西,就可以了。

刷宣纸,需要适当稀释,量自己斟酌,经验吧,多做几次就懂了,正反两面,一度就够了,刷轻木,第一度要稀释,等轻木吃透以后,表面会“起疹子”(颗粒状),干透以后用800目以上水砂纸仔细打磨,然后再上第二度,如此反复三次,成品的效果要远远好于玻璃钢,强度接近金属,耐腐蚀,可以雨天飞行,表面光洁度超过处女的屁股。

唯一的缺点,是——重,我们过去一般在线牵引滑翔机上面用这种手法,像真机的话,太重了,不符合现在低碳的大趋势,现在的模型厂商都在学习日系车,轻盈,节能,一撞就粉碎的风格。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赛璐璐除了用电影胶片,用普通的照相用的废胶卷可以吗,乒乓球是不是也可以呀?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属于赛璐璐的东西,在市面上容易买到?

网友:
在纤维素中的部分羟根(氢氧根)被硝化后会得到焦木素。焦木素溶于乙醇和乙醚的混合物,再加入樟脑等蒸发后会得到一种物质,它受热后变软,冷却后变硬,这种物质被称为“赛璐璐”。它就是于1865年问世的首批人造塑料。
  使塑料从化学实验室中的珍品一跃而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是塑料被引入台球室这一戏剧性事件引发的。以前的台球是用象牙做的,象牙只能来源于死了的大象,数量自然非常有限。19世纪60年代初,有人悬赏 1万美元征求台球的最好代用品。1869年,美国的海厄特利用“赛璐璐”制出了廉价台球,从而赢得了这笔奖金。从此,赛璐璐被用来制造各种物品,从儿童玩具到衬衫领子中都有赛璐璐。它还用来做胶状银化合物的片基,这就是第一张实用照相底片。但是由于赛璐璐中含硝酸根,极易着火,而引起火灾。
乒乓球的材料学名称为硝化纤维塑料,英文名Celluloid,别名赛璐璐,缩写XHXW。
【化学特性】:有色及无色透明或不透明的片状物, 性软, 富有弹性. 能溶于酒精、丙酮和各种酯类. 易燃, 在受潮、闷热情况下容易变质, 发霉而降低自燃点. 一经着火, 燃烧速度极快 相对密度: 1.35~1.60 自燃点: 18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赛璐璐除了用电影胶片,用普通的照相用的废胶卷可以吗,乒乓球是不是也可以呀?除了这些东西,还有什么属于赛璐璐的东西,在市面上容易买到?

七八十年代曾用透明的那种牙刷柄代替乒乓球来做透布油,效果也不错。

楼主:
可以尝试一下,好像这样的做法蒙皮是不是比较容易破?

网友:
目前最容易得到的硝化纤维材料就是乒乓球了。

透布油+棉纸的蒙皮工艺在没有热缩膜的年代几乎就是唯一的蒙皮手段,控制好了其重量也不会超过热缩膜。虽然比较容易破,但是修补破洞也很简单,裁一块比破洞稍大的棉纸放在破洞上刷几遍透布油即可。
    棉纸+透布油的蒙制工艺为:裁一块比要蒙制部位稍大的棉纸,铺平在欲蒙皮部位然后直接先在棉纸与木材接触部位及四边刷一遍稀释好的透布油(以机翼为例,铺好棉纸后用软毛刷或者毛笔在前缘、后缘、翼肋处刷一遍透布油)即可把棉纸粘住定位,稍待片刻干了后即可大面积涂刷。每刷一遍干透后就会发现棉纸绷紧了一些,一般3-4遍即可,蒙完后边缘富余出来的毛边用细砂纸轻轻磨掉即可。刷油时一定要在干燥环境下否则透布油会泛白并且绷不紧棉纸。另外透布油的稀释程度非常关键、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宁可稀了也别稠了。

网友:
看来传统有传统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