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战CNC,一切从零开始

楼主(2010-04-13):
老实说床还在工厂,估计快要可以发货了。我什么也不懂,但有着一颗热切的心,从小对机械很感兴趣,既然现在有能力了就慢慢实现自己的梦想吧。

可以说我是从零开始的,连床都没摸过,更别提数控了。工作内容和这方面八辈子搭不着,估计有不少模友和我状况差不多。希望老鸟们多多指出我的错误,失败也需要轰轰烈烈啊。

上图了,目前手头买了如下东西:
~~~FANG 的导轨贴塑,在此再次感谢FANG给予的帮助指导。

驱动板按老鸟推荐的买了个TB6560的~~3 IN 1的~非常小巧容易安置啊~~胜在便宜,以后进阶淘汰也没那么心痛

这个芯片感觉像打磨过的。。。。希望没有上当受骗

经历一番研究后发现,步进电机原来电流不是决定扭力主要条件,数据才是关键
大家可以根据电机的型号上网找PDF文档看具体参数,周末花了不少时间在广州解放路悠转,抄了一大堆电机型号回家慢慢查,最后定在下面两款,都是3A电流呢

最后再综合考虑性价比后。。。。。。电机有大约8成新,我最喜欢他两头出轴,到时候改装方便点。这个扭矩打算改直连不用减速皮带行否?

来个小合照~

电机的原齿轮看样子要用锯子锯掉~~家里没有拉马。另外这个驱动板接这个电机在无动作时电机会产生不小的电流声,希望影响不大。另外关于电机的串接和并接有何不同啊?目前我是接了中间四条线。朋友推荐跳开2、5线来接。盼望指教。
贴子暂时只能到这里了,等床到家后再把后续的改装一步步帖出。大家尽情来踩偶吧

网友:
好,你先改,改完了,我改

网友:
预祝lz改装成功。。。

网友A:
跳开2、5线来接j就是串联,并联要打开改内部接线,电流加到1.4倍,同样驱动电压下,并联接法高速力矩;理论大一倍
用个大螺母就能改个拉马

网友:
什么床啊?

网友:
同城顶一下  电机哪买的价格多少?57还是86 ?
什么床啊,上门请教一下

网友:
同城顶一下,我也是从零开始的,床子也正在工厂呢,也是正在收集各种配件和工具 哈哈
还想周末去淘街看下还有没有小工具可以淘。很久以前淘街还可以买到PLC和变频器,现在想都别想了。

网友:
我。。。。。
房老大怎么不送我点机夹刀片?

网友:
跟帖学习,日后准备~~~~~~~~~~·

网友:
 你先改,我学习,你改完了,我学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开2、5线来接j就是串联,并联要打开改内部接线,电流加到1.4倍,同样驱动电压下,并联接法高速力矩;理论大一倍
用个大螺母就能改个拉马

房老大厉害

网友:
你这个电机在那里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在准备做雕刻机,上星期6跑大德路买了做机架的铝板和光轴,丝杆原打算用普通T杆,没找到合适的,要不太粗,要不1根/1m只给配一个螺母,我用一根分成3段用就可以了。要用6个螺母才能做消回差。还有很多东西没买。
你的驱动板哪买的?我找了1家中山的和1家东莞的都没现货。我的是42电机,2.5A的驱动板就够了。

网友:
哥们,我也是从0开始啊,你都置办了这么多东西了啊,有机会多多交流,我Q104719730

网友:
多大的机子啊?什么滑动机构啊?3A都不够用么? 你这套驱动板我用过,还可以

网友:
勇气可嘉,祝你顺利成功。。

网友:
顶。
开帖很闪亮.........。

相信楼主在做出好机的同时,一定能写出加精的好贴。

网友C:
我也常去陶街逛~!有时间约一起去啊

网友D:
跳开2.5线,13 46两个绕组,一般都是这么接的电流按原来电流的0.7倍计算,你这个接发也行,是速度优先模式的接发,一般是按我开始说的这种,力矩有限,如果要扭矩和速度兼顾,就要拆开电机,把里面的四个绕组拆成独立的,两两并联。

网友E:
看PDF文档,应该接当中4根线扭矩才会最大。

网友F:
同在广州,帮顶一个,掏街那的步进电机,都是二手货比较多,购买还是得靠手感,叫老板每个型号拿几个来,用手转电机轴,尽量选磁阻大的那个,做机子一般找57 3A 加长版76mm  街价35--40元

网友G:
阻力越大越好吗

网友B:
向大家汇报~ 机器上路了
商家给发了部分机器调试视频
。。。。原来我不会贴视频~~
大家自己去看吧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1MDE0OTA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1MDE1Nzky.html

网友H:
视频看不到,有问题 可和我联系

网友I:
看这个测试的精度确实不错。

网友E:
嗯,好象只有几个丝的跳动,不错的。

网友A:
感情楼主是25LV呀,欢迎加入鼎盛派

网友J:
自己做个拉马,也不费劲,况且以后还可以利用。

网友K:
LZ驱动跟我一样,估计是在同意店买的!

网友B:
房老大,来个名词解释“鼎盛派”~看不懂。

网友A:
就是这个25LV是南通鼎盛给伟瞬OEM的,我们是从厂家直接买的.

网友L:
哈哈。。。原来也是广东人,我经常过中山五路,那边也也不少好东东。
关注楼主的宝贝,希望能把每件东东的价格也报上来。

网友M:
我也在收集材料准备自己做一台

网友N:
搞的怎么样了?没动静了?

网友O:
佩服的哗啦哗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