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与容量的误区

楼主(2010-04-14):
现在很多模友都用电压作为衡量电池电量的方法,这个方法在特定场合,可以大概估算电池的电量水平,不过准确来说,用电压衡量电池的电量是错误的,因为虽然电池的电量会影响端电压,但是这个影响是特异的,不同电池,甚至电池在不同状态下,电量和电压的比例都是不同的。

比如天气冷的时候,电池的电量虽然没有减少,但是电压就会下降。

举一个形象的例子说明:同样体积的水,你把它放在一个底面积很小,但是很高的水桶里,桶底的水压会很大,但是放在底面积很大,但是很矮的盆子里,盆低的水压就会很小。同样体积(容量)的水,在不同情况下就会有不同的水压,电池也一样。

测量电量最准确的方法是用库仑计,根据法拉第电解定律,用电化学的方法,测量出电池中所含电子的摩尔数,从而得出电池的电量。

最后补充一点,电量的单位是库仑,单位是C(不是电池上面标的放电倍率!)。 1C等于1A·s,也就是6.25×10^18个电子的电量,也就是1A电流在1s内输运的电量。这个虽然和我们现在所用的电池的容量单位mAh的量纲一样,但是意义是不同的,电池容量表示的是电池内部储存的电荷的数量,而电池的标称容量是该电池可以放出的电荷数。比如一块2200mAh的电池,就是7920A·s,就是7920库仑,但这并不表示这个电池的容量是7920库仑,而是该电池可以安全地放出7920库仑的电量,即大概含有4.95×10^22个电子,如果再继续放电,则会产生过放。

网友A:
只有电压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吧,莫不成楼主还有其他的?

网友B:
电压虽然和电池电量不是线性关系
但是它在同一电池的前提下,是和电池电量成正比的
体质接近的电池也是基本一样的

正如你说的,管子不同粗细的情况下,不能以液面的高度,来估算液量的多少,
但是,如果大多数管子的粗细都差不多的时候,液面的高度基本可以代表液量

谁叫电量不能直接测量呢。。。大家也只有拿电显插插了。。。

网友:
同意LS的观点。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可操作性还是测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虽然和电池电量不是线性关系
但是它在同一电池的前提下,是和电池电量成正比的
体质接近的电池也是基本一样的

正如你说的,管子不同粗细的情况下,不能以液面的高度,来估算液量的多少,
但是,如果大多数 ...

我沒有否定場外用電壓粗略估算電量的方法,但是理論還是需要認識的。
電池電壓和電量的比例實際上是有差異的,正如我所說,天氣冷的時候,即使電池充足電,也飛不了多久,這個在北方的模友應該深有體會。這就是管子不同而引起的壓力差異。
有很多模友並不理解這個現象,但是如果看了這個帖子,是不是會清晰一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电压是最简单易行的方法吧,莫不成楼主还有其他的?

方法帖子裏也寫了,就是用庫侖計測量,但是,這個方法沒什麽實際意義,所以我也並不否認用電壓估算容量的實用性。

网友C:
LZ进入误区了吧,同一个桶,水位高低是能够直接反映水量的。对于同一块电池,电压也能反映出电量。谁也不会傻到说11.1V的锂电池组容量都是2200ma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进入误区了吧,同一个桶,水位高低是能够直接反映水量的。对于同一块电池,电压也能反映出电量。谁也不会傻到说11.1V的锂电池组容量都是2200mah吧

我还是举那个例子,同一块电池,为什么天气冷电压就会稍低?难道温度能影响电池内部的电量?即使会影响,较低的温度也应该是减弱了电池的自放电,那么电量应该更大才是,为什么电压反而低了呢?

网友:
感谢LZ带大伙儿复习初中物理。

网友:
只有锂电可以用电压估计电量,在一定条件下,锂电的电压和电压有一定的正向性线关系

nimh/nica都不能用电压估计电量

网友:
理论是理论,操作是操作,理论和操作中间是时间

网友:
LZ自己都说是估算了,又何必太认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