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PCM好用.PPM不好用.会不会是控的问题?

楼主(2010-04-14):
以前一直用149DP.这几天买了个西安孵化的72接收.收到之后怎么弄都不好用.头都大了.
晶体是136HP上的.非2次变频.原149DP在PCM下正常.切到PPM之后西安接收怎么弄就是不动.都是72.850的.
开关机无数次.估计我一年也没开关过这么多次控
开始怀疑是硬件的问题了.会不会是控的问题呢? 或者是接收有问题?
如果高频着有问题的话.会不会出现PCM好用.PPM不好用的情况呢?

网友:
频率没有对上!

网友:
恭喜你中奖了。。

网友:
虽然不清楚你的具体情况,不过就自己使用的情况来看接收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我也顺便搭车为个问题,就是使用PCM模式与PPM模式有什么区别啊!~主要是在哪些方面的差别??

楼主:
刚刚又试了试。晶体用是136HP上一切正常。把晶体换到西安孵化上还是不好用。控在PCM下近距离对西安接收有大量干扰,严重抖舵。再换到PPM,,,,依然很安静。不好用啊。。。。

网友:
接收支持PCM/PPM双模式吗?

网友:
我在淘宝上买的西安孵化的接收新的就不能用,和楼主的一样,没反应!

网友:
设置成PPM以后要关控重新开控 否者设置无效 看控显示是否闪烁 如果是在闪就要关了再开

楼主:
ff9 支持 PCM/PPM切换。切换到PPM之后机控再开,右上角PPM不闪。

难到真的是接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ff9 支持 PCM/PPM切换。切换到PPM之后机控再开,右上角PPM不闪。

难到真的是接收的问题??

切换到PPM之后机控再开。。。。。打错字了。   是  关控再开

网友:
是接收机或者晶体的问题。
如果接收是单变频的,那它不弄用双变频的晶体。

网友:
看来楼主买错了接收机!我也有72M的西安孵化接收机,使用JR的遥控器,接收机工作很正常,使用FUTABA的FF7遥控器,接收机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看来接收机也是有分J和F模式的。

网友:
晶体也有可能?我的泉速的接收,就只认FUTABA和ESKY的晶体,柯茨的和其它的就不认,气死我了

楼主:
JR控好用,FUTABA不好用。这是为什么?  晶体?

网友:
有的接收机是分JR和futaba的,因为 这两个控发出的信号有正脉冲和负脉冲之分。

目前市面上有自动兼容futaba和JR的接收机,可以淘宝上搜搜。

楼主:
算是问清楚了,西安孵化有分JR和FUTABA两种。大家要是买的话,一定提前问好是哪种制式的,不过,好像晚了点,现在出的已经自动识别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是问清楚了,西安孵化有分JR和FUTABA两种。大家要是买的话,一定提前问好是哪种制式的,不过,好像晚了点,现在出的已经自动识别了。呵呵

我们的一款RC-6S的一次变频接收机,就是可以自动识别futaba/JR遥控器的 。
其实,只要是FM/PPM的遥控器,我们都可以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