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问题

楼主(2010-04-14):
购入CB100快三个星期了,悬停没有感觉,但是基本上能让机子不撞上东西,目前损失一个小拉杆,两副主翼,《已经再也不能用502粘了,N次了~》 三只尾翼,全都破裂,又粘上去了,尾管已经不怎么固定,所以想换掉,是买实心的 还是买中空的,可是不知道怎么换,需要全拆下来?谁拆过,讲讲看呢!!!!
没有练过模拟器,一直都是没有风的时候拿到空旷的地方去飞,家里实在是操控不起来,现在感觉稍微有点上手,不像一开始拿回来的时候,只会控制油门,别的通道好像没有意识一样,感觉是在考验自己的反应能力了~·
只希望赶紧练好悬停~~~~~~~~~~~~~~~~~

网友:
建议还是买原厂的配件 虽然有点小贵

网友A:
上个模拟器有那么难么?捷径不走,老在周围曲线救国,结果就是炸机烧钱感慨……

网友:
模拟器很有作用。

另外建议改美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模拟器有那么难么?捷径不走,老在周围曲线救国,结果就是炸机烧钱感慨……

我也想练模拟器,可是华科尔的控一直不知道怎么接上模拟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练模拟器,可是华科尔的控一直不知道怎么接上模拟器,............

方法1:直接用音频线+PP JOY+SMARTPROPO PLUS+G3.5/G4,纯绿色,一分钱不用,设置较麻烦,很多参考贴,不赘述,坛子里有,其他论坛也有
方法2:网上买个4合1的模拟器,华XX的2.4g控只有这种可以识别,其它的无视,大概80多大元,即插即用。
自己抉择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是2801pro,用过音频,30的fms配合emu,最后还是花100多买了个x12.
前面2个都只能说可以用,但是会抖舵。而且只能4通。

x12,切熄火,切3d,切感度,就可以都设定在控上了。

网友:
模拟器是要玩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哥们,你为什么建议他换成美国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2801pro,用过音频,30的fms配合emu,最后还是花100多买了个x12.
前面2个都只能说可以用,但是会抖舵。而且只能4通。

x12,切熄火,切3d,切感度,就可以都设定在控上了。

PPJOY+PPJOY PLUS 会抖舵
PPJOY+SmartPropo PLUS 不会抖舵
为什么?SmartPropo PLUS 有专用的华科尔PPM信号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们,你为什么建议他换成美国手呢?!

直机控制主要看舵面,美国手控制舵面的两个通道全部在右手,反射直观,操作顺手,当然推荐咯

网友:
不是我推荐美国手,是所有飞直的都用美国手, 包括真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