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的4#6飞不起来

楼主(2010-04-14):
昨天才买的4#6,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飞不起来....每次都向左偏.....我微调了向右也没用

本人以前只飞过LAMA,比较白...

希望高手们耐心点哈

网友A:
好白,呵呵 左偏就右杆啊

楼主:
我油门都推到了46%了还是起不来。。。就是向左平移。。。很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白,呵呵 左偏就右杆啊

右杆都到底了。。。

网友B:
要调短拉杆了

网友C:
你把油门推到100%试试看,估计就飞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调短拉杆了

短拉杆?能稍微详细点说说么,谢谢。另外,我新机器啊
难道出厂不是调好的??也没炸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油门推到100%试试看,估计就飞起来了~

我不敢啊。。。我感觉好像不稳那,是不是说我狠给一把油门。。起来再调整,要不然地面地效应厉害???

网友D:
狠一把油门飞起来再说,情况不对立马收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狠一把油门飞起来再说,情况不对立马收油就行

恩,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B:
先油门推高试试吧,飞机没离地的话主翼转速不够打舵是没什么反映的,如果还不行就用手小心把十字盘上的球头扣拿下来顺时钟方向旋进去二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油门推高试试吧,飞机没离地的话主翼转速不够打舵是没什么反映的,如果还不行就用手小心把十字盘上的球头扣拿下来顺时钟方向旋进去二圈试试 [/quot

谢谢哈,我回去试试

网友E:
十字盘不水平你调下连杆长度,调到十字盘水平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不水平你调下连杆长度,调到十字盘水平就行了啊!

我调过了,目测已经水平了。。。

晚上回家我再试试~谢谢大家了哈

网友:
只飞过LAMA  没练过模拟器  就秒炸
副翼的毕竟是

网友:
跟LAMA是不同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调过了,目测已经水平了。。。

晚上回家我再试试~谢谢大家了哈

目测是木有用的,飞机飞起来后就向右偏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是木有用的,飞机飞起来后就向右偏斜了~

那不目测有什么好方法么??

网友:
单桨小电直起飞时偏左好像是正常的,起飞的时候要带右舵,飞起来后就不会偏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不目测有什么好方法么??

1 在控上把微调全部调0回中
2 飞起来观察机身偏向那一边(离地30CM以上)
3 用拉杆调十字盘向相反方向倾斜(每次半圈至1圈调)
4 重复第2步~第3步
5 调试完毕
最后祝你调试顺利 飞行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在控上把微调全部调0回中
2 飞起来观察机身偏向那一边(离地30CM以上)
3 用拉杆调十字盘向相反方向倾斜(每次半圈至1圈调)
4 重复第2步~第3步
5 调试完毕
最后祝你调试顺利 飞行愉快!

很详细,谢谢你,直升机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弄。。。

网友:
多潜水,多翻老贴,多上模拟器,蛮干就等炸机吧
小飞机起飞前左偏是正常的,油门50左右离地也是正常的
左偏调整的首要条件是能悬停,而悬停又不是马上就能会的,直机是不好弄,但弄起来其乐无穷,恭喜堕入魔道

网友:
不知道你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我把遥控器的参数给你,这鸡鸡要调中立点的。飞不起来主要是练得不多,我刚买来也飞不起来,给你鼓励不要放弃啊:loveliness:

网友:
新手 ......尾传动.........尾浆扫地...........恭喜你 17块 ................

网友:
这个飞机对新手而言,是地狱!
不练习好模拟器 直接上这个飞机,纯属烧钱!
记得把基础打好 越玩你越喜欢它,你会爱死它的!

网友:
请教下各位爽飞4#6的魔友们,这个JJ室外飞行抗风效果如何?

网友F:
另外我的CB100基本可以爽飞了,调机也基本会了,问下可否入手4#6?另外我在淘宝上面查过了,此款机型还有碳纤大桨,换了大桨,是否可以更抗风呢?我手里现在有CB100的4通遥控,是否可以和4#6通用呢??

网友:
遥控通用

网友:
飞4#6可以了基本可以飞CB100,反之不然~

网友:
4#6飞好了,飞450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我的CB100基本可以爽飞了,调机也基本会了,问下可否入手4#6?另外我在淘宝上面查过了,此款机型还有碳纤大桨,换了大桨,是否可以更抗风呢?我手里现在有CB100的4通遥控,是否可以和4#6通用呢??

注意4#6和4G6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