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油机

楼主(2010-04-14):
请老手帮我配哈,性价比高的配置。空机已经拿下(YT600NSP)因为少2个小零件,空机1500收到,具体零件到了就知道。不满意可以退还。请老手帮我配一个价钱合理电子设备,发动机。控和陀螺仪自己已经有了。谢谢

网友:
我个人目前正在使用的是YT的DS620*4+好盈8A-UBEC 你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目前本人用的是YTDS610X3 十字盘用620X1油门用650X1尾舵用YT的2和1因为也是新手多以感觉不出好坏来,不过感觉价钱还是便宜点的。

网友:
INO-LAB 660MG+ 650MG*3+9254
感觉INO的舵机还不错,耐炸+耐堵转。本人新手,简单翻跟头、倒飞航线。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启动器那些便宜好用,还有降压器,接受电池用多少V。因为没涉及过油机,准备亲自操刀,装一台。其实组装机子很有意思,我上次组装的YTSPORT450,大家都还说比较完美。嘿嘿。发动机对于我,现在只能简单航线,翻下跟斗的人来说,用什么发动机,听说发动机很难伺候,不像电机,电机只要转基本没问题。有没的关于发动机磨合,调效,保养的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启动器那些便宜好用,还有降压器,接受电池用多少V。因为没涉及过油机,准备亲自操刀,装一台。其实组装机子很有意思,我上次组装的YTSPORT450,大家都还说比较完美。嘿嘿。发动机对于我,现在只能简 ...

降压器可考虑这个我两部600N都是用它。它有散热片夏天高温天气也没问题,还有两个输出保证高电压也可应付。这降压我用的是2S1P锂电。最好买2200mAh能提供大概5-7个起落(留意到时候电压,这降压有电压显示LED可看到静态电压)。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02ce0eeec7f668c95c1d1b774c55aa79.htm

亚拓DS610虽然没有DS620来得快但它的扭力在系列最大,长远当你技术成熟时做高螺距动作时它能提供足够的准确度。

如只局限在600(50)飞机,可考虑雷虎的启动.但以后升级90飞机这启动器就可能勉强一点了。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用4500ma的镍氢接收电,无需降压,可飞十几个起落,玩一整天都够。
最重要的是皮实,随便搞不容易大肚子。

网友:
我用4个610`便宜,随便玩....
接受电还是镍氢好!爱怎么整怎么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请问,启动器那些便宜好用,还有降压器,接受电池用多少V。因为没涉及过油机,准备亲自操刀,装一台。其实组装机子很有意思,我上次组装的YTSPORT450,大家都还说比较完美。嘿嘿。发动机对于我,现在只能简 ...

启动器买瑞集家的就可以,但是他家的启动器头是正螺口的,有的时候容易松脱。其他方面还可以,200块左右。
降压器不知道你是指什么,是不是UBEC?还是亚拓的2合一?
如果是UBEC的话,我目前用好盈的8A,虽然是国产的,但是我目前2台机器都在用,用了1年多了,还没有问题。但是用单独的UBEC的话,你还需要配点火器。亚拓的2合1就是UBEC加点火器,稍微省事点。但不知道现在的稳定性如何了。曾经有不好的经历。
如果你没有经验,做好找个油机老手帮忙组装或者在旁边指导一下。油机有的地方和电的还是有些差异的。而且油机震动比电机大很多,所以需要多注意装配质量。
发动机我觉得新手就是OS50 或者YT50 没有别的选择,国产发动机不是不能用。只是我觉得新手最好能在一开始建立一个对发动机各方面反应和感觉的正确印象。国产的调教起来着实比OS的要麻烦。
磨合和调教这个问题全是凭经验,每台发动机都不一样,所以最好有老手帮忙。
刚开始飞的时候最好富油一点点。保证不要过热。具体的说不清楚……

网友:
引擎直接55H了

网友:
亚拓的610*3,620油门,GP750+650锁尾绝对没有问题,既经济又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