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浆的初始状态怎么判断调教好了?

楼主(2010-04-14):
十字盘的初始状态是水平就算是调好了,但是尾浆怎么判断是调OK了呢?还是
陀螺仪
会自动判断?不然的话,尾
舵机
好像装哪个位置都没讲究了吗?

网友A:
哥们你的六级十官怎么混上来的
调尾舵的贴不要太多啊
自己翻翻去吧

网友B:
这个说起来比较麻烦。
简单说呢就是:
1.确定尾舵正反向和陀螺仪正反向
2.陀螺仪的尾舵行程初始化
3.确定尾舵中立点
4.调整尾陀螺仪舵行程到合适的范围
5.初步设定陀螺仪感度
6.飞行实测设定陀螺仪感度
7.调整陀螺仪的尾舵舵量使机身左右自旋速度相同
8.调整陀螺仪的舵杆死区范围 减小尾舵误操作以及适应操作手感
9.调整陀螺仪的尾舵控制启动速度 使机身自旋起始时的速度盒手感
10.调整陀螺仪刹车感度使机身自旋停止的力度和手感
11.调整遥控器的尾舵舵量调整机身自旋速度
大致就是这样

楼主:
回两楼朋友,我也不想混那么高。。。5I论坛积分太宽松了。。。才发没几个贴。。就到6级了。。。这不是我的错吧
谢谢3楼的朋友,刚才自己也找到一些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