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锁不了尾的原因?

楼主(2010-04-14):
最近450急加油门尾巴会甩个180度甚至更多,正常模式和3D模式都一样,研究了很久该更换的更换了,该调的都调了,也没解决问题,最后发现401的中立点非常靠近尾控制组,把两块尾旋翼向同一方向折起来的夹角很大,大概有差不多30度左右,导致左右的行程很短,401的行程调到最小都会顶到尾控制组,请问老鸟们这种情况是不是电池不行了,转速上不去,要保持锁尾所以中立点要靠近尾控制组。这个问题困扰很久,希望老鸟帮忙!

网友:
调一下油门曲线,增加转速试试

楼主:
试过了,情况有好转,问题是3D模式的转速也会甩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401的中立点非常靠近尾控制组,把两块尾旋翼向同一方向折起来的夹角很大,大概有 ...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在非锁尾模式下重调中立点,如果还不行有可能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在非锁尾模式下重调中立点,如果还不行有可能是电池问题

是的,那个中立点是已经把机械调整了保持尾巴大概不往两边跑的中立点。401所说的保存中立点的操作我还是不明白,是在非锁尾模式了机械调好了中立点后,在切换拔杆在非锁尾模式的位置,并且接受已经通电的情况下一秒内在锁尾和非锁尾模式来回拔动3次?是拔一下为一次还是来回一下为一次,不是很明白。。。如果是重新保存的中立点401会有什么提示?谢谢,,

网友B:
1提高油门曲线
2尾桨夹角小些 可以试着尽量把尾中联向外移
3检查皮带系统
4 401舵量最小还撞墙不对 尾舵球头向里移一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提高油门曲线
2尾桨夹角小些 可以试着尽量把尾中联向外移
3检查皮带系统
4 401舵量最小还撞墙不对 尾舵球头向里移一些看看

第一点试过,情况好些,不过还是没帮助,2尾中联已经伸到最出,3换过皮带一样,4球头已经最里了。谢谢

网友:
检查皮带系统,意思是让你仔细检查尾传动系统

看看传动过程中有没有偷力的现象

我遇到过一次,是机身中尾管固定座里,皮带轮和固定轴之间咬合不稳

导致尾传动偷力,飞机在悬停过程中,时不时来个自旋,检查之后才发现是什么问题

其他的差不多楼上都说完了,祝LZ早日把机机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