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0-04-14):
飞越空机(550),401加9257(1050),辉盛9G*3(39),
遥控器
天8(850)够了吗?

楼主:
忘了,还有电机电调,电调好盈40A(160),电机用以前的Esky 023上面的行吗?

网友A:
把舵机换了 换933吧~~~可以了~~

网友B:
飞飞就知道了,现在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网友C:
三个舵机不太好用,因为我以前用过。

网友D:
电机XXD2218的也不贵,控建议上个好点的DX7还可以,舵机升级下

网友E:
舵机练习可以了,就是天八这控我不太喜欢,身边有个朋友在用,有点小毛病!而且屏幕太小了,考眼力…

网友F:
不知道T8斗不斗,T6易斗;辉胜悬停还是不错的,3D就不知道了。

网友G:
思考过的配置,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