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2.4G 接收机大搜捕

楼主(2010-04-14):
Futaba 2.4G FASST 遥控响应快,精度高,功能全面,得到很多人选用,但futaba 2.4G接收机一直是Futaba 2.4G爱好者的心病, 相对JR等品牌接收机比较贵。 下面罗列一些 Futaba 2.4G接收机,比较一下各自己的特点,最后根据应用推荐最佳适用型号。

(鉴于飞机应用,暂不考虑6通道以下的型号.)

1. R616FFM  6通道 微型接收机

特点: 超小体积和重量
适用: parkfly (短距)
缺点: 微型陀机插头在使用中可能有不方便
价格: 约650

2. R617FS 7通道 接收机

特点: 双天线差分
适用: 所有大小尺寸飞机
缺点: 低速 1024分辩率
价格: 约550

3. R608FS 8通道 接收机

特点: 2048分辩率 双天线差分
适用: 所有大小尺寸飞机
缺点: 太贵, 低速
价格: 约750

4. R6014FS 14通道 接收机

特点: 2048分辩率 双天线差分 通道多
适用: 所有大小尺寸飞机
缺点: 太贵, 低速
价格: 约1000

5. R6106HF 6通道 高速接收机

待点: 小体积, 高速, 短距
适用: 小飞机, 500mm以下直升机,1000mm以下固定翼
缺点: 短距离, 1024分辩率
价格: 约480

5. R6106HFC 6通道 高速接收机

待点: 小体积, 高速,中距
适用: 中飞机, 所有直升机,碳纤滑翔机,1300mm(50") 以下固定翼
缺点: 中短距离,1024分辩率
价格: 约550

6. R6008HS 8通道 高速接收机

特点: 2048分辩率 双天线差分 高速
适用: 所有大小尺寸飞机 高响应直升机
缺点: 贵
价格: 约900

7. R6014HS 14通道 高速接收机

特点: 2048分辩率 双天线差分 高速
适用: 所有大小尺寸飞机 高响应直升机
缺点: 贵
价格: 约1100

各发射机对各接收机的兼容性表

楼主:
通上面分析,给出以下参考选择:

1. 电动直升机, 小型飞机(KT/泡沫/EPP)
6106HF 6106HFC 617FS 608FS 6008HS

2. 油动直升机, 中型飞机(50级以上)
6008HS 608FS 617FS

3. 大型固定翼(50cc以上汽油机)
6014HS 6014FS

网友:
图都挂啦..

网友:
老外很多飞100cc以上汽油机的也用608和6008,但是要配power expander

楼主:
另有R606FS 和 R607 FS,现已停产或被取代,不再介绍

网友A:
6016两款接受在500级以下用应该不错: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16两款接受在500级以下用应该不错:loveliness:

仔细比较了一下6106HF和6106HFC,好象就天线的引出线长度不一样。

网友:
其實一般玩玩.一個617FS都可以通殺了.
說實話.很多人是FU接收機貴.
500一個2.4g已經不貴了.穩定的性能.
起碼,我現在比賽,,接收機在濕淋淋的船殼中還能穩定工作.
我怎麼也用不慣JR.別說用看都不管,JR接收機拿一大坨東西的接收機.
越複雜,能壞的地方也就越多了.

网友B:
只希望,他们把过热问题真正解决。这样我找机会攒钱上12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希望,他们把过热问题真正解决。这样我找机会攒钱上12Z。

除了停产的607 之前的,都没有overheat问题了

网友C:
看来6014是好东西了!如果买608还不如论坛里收6014fs 论坛上6014fs才卖700元而且是全新拆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比较了一下6106HF和6106HFC,好象就天线的引出线长度不一样。

天线长短应该是设计问题,比如要把天线伸出船壳。。。
两款接收都应该有长短天线,区别应该是2.4G模块接受的灵敏度吧?

网友:
要是能走平民路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6014是好东西了!如果买608还不如论坛里收6014fs 论坛上6014fs才卖700元而且是全新拆机的

608FS 二手价500多,也还可以

网友:
好帖 LZ   请问下
    各发射机对各接收机的兼容性表    是啥意思 看不懂

楼主:
打x的就是可以用

网友:
R6008HS 是高速的2.4g接收机,搭配T10CHG遥控器玩油直是最好的!
嘿嘿,这两个我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