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俱乐部栏目
请问,JR DSX9上是不是只能用5c,11v以下的电池?

楼主(2010-04-14):
超过这个就会烧
遥控器
?

网友A:
11.1V 5C 2500MA是它的标准配置锂电池!
原装的也不错哦!~
v-power也有的!

网友B:
只要电压是3S的11.1就可以,C数和容量没任何关系

网友C:
C当然越大越好了,不过对用遥控器这种小电流设备,大C就是一种浪费

网友:
11.1V 5C 250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