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样的舵机怎么下手拆?

楼主(2010-04-14):
这个舵机一拆开还以为很好拆到下面的电路板,但是用小螺丝刀锹都动不了,请各位看看怎么弄?

网友:
 焊掉马达线啊

网友:
里面有热熔胶 乎上了

网友:
电吹风,吹软

网友:
这舵机冒失返修过

网友:
首先查看电位器有无卡隼,有的话想办法用小起子顶开。。一般都有。

其次看热溶胶。不过,一般是胶电机的多。。这时可能需要烙铁先下电机引线。。

网友:
学习一下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