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发一个450PRO的超简洁部线图!!!

楼主(2010-04-14):
  由于炸机后,顺便重新部线,给大家分享下!!!现在看起来顺眼好多了··!!!

以前接受机在外面,现在移民进里面了。不怕风吹日晒!!!

以前接受机在外面,现在移民进里面了。不怕风吹日晒!!!

底下有海绵。无谓震动!!!

底下有海绵。无谓震动!!!

我最拿手就是编鞭子!

我最拿手就是编鞭子!

整机内部线路

整机内部线路

外面看!!

外面看!!

网友A:
好模糊!看的头好晕

网友:
辉盛9G也这么搞,炸机麻烦的很哟

网友:
个人感觉布线简洁不简洁以方便维护维修为基准,只要没飞线跟外面翘着就好

网友:
布得不错啊,不过如果炸鸡~~~

楼主:
也是为了美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模糊!看的头好晕

请你重新刷新下页面就清晰很多 ,因为是手机拍的:loveliness:

网友B:
这种金属尾舵机架很容易断的,用段时间自己就断了,不用炸鸡的,LZ自己多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金属尾舵机架很容易断的,用段时间自己就断了,不用炸鸡的,LZ自己多检查下

是绿合金材料。有那么容易断吗

还是谢谢提醒

网友:
我头晕了

网友:
还没有PRO。。但是对V2的了解,PRO的电调还是放置在大齿盘册板外面好。。在电池板下面散热不良。。大齿盘,就是个小风扇对电调降温效果明显。

网友:
my god
走极端了

网友:
辉盛每炸必坏,围观LZ每次炸机都重新给舵机线编小辫子
另外,扎带用得似乎多了点,一圈一圈也不好看,呵呵

楼主:
也是为了线不乱穿才用扎带

网友:
不够简洁,我的pro是把舵机线全部放入内部,用黑色热缩套管套住,从头到底,和碳纤维板颜色一致,尾舵机线和陀螺仪线同样放入内部,接收机放在底板内部,从外面看不到任何线路,,你还是太乱了

网友:
其实拆开一面的侧板看,内部就3股线,一股是尾舵机和陀螺仪的,用黑色热缩套管套在一起,紧缩,一股是斜盘舵机线,同样黑色热缩套管紧缩,一股是动力线路,全部靠一侧侧板绕到接收机处,外表可以做到看不到任何电线。

楼主:
果然高手!学习

网友:
什么的电调?好赢40A放不进去的。

楼主:
楼上!我的就是好赢40

网友:
电直上的电池真是头疼啊。装电池的地方有限,打算改装一下,装一块大容量的12V 12A的铅酸蓄电池试试,呵呵呵

网友C:
楼上!那电池很重的

网友D:
这图看得头晕

网友E:
LZ和我的机机一样,飞魔士PRO,调好了很稳,不过你的舵机应该用好点的,要不然一炸扫齿就要拆机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