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能不能做个金属蒙皮飞机

楼主(2010-04-14):
可不可以用金属做蒙皮

网友A:
能!!!!!但发动机要200匹以上的马力。哈哈

网友B:
其实 易拉罐 是很轻的,不知道这种材质用来做行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自由飞的机翼是蒙铝箔滴!我有一副----

网友E:
以前的竞速飞机就是!

网友F:
不错。
(我承认,我是来灌水的……)

网友G:
不好接合吧,工艺复杂,一般人搞不起

网友H:
先把铝箔粘在轻木上,再用带铝箔的轻木做机翼蒙皮,FIC就是这样的。

网友I(2010-06-25):
应该可以吧

网友J:
铝的氧化温度比较低,焊接是个麻烦

网友:
如果以模型来说,金属皮除了结实,没有别的优点,理论上可行。

网友K(2010-07-27):
又增加啦重量了

网友L(2011-03-24):
金属皮除了结实
不错好想法

网友M:
想过
信号被屏蔽就不好玩了,除非把天线伸出来
金属容易变形,不好修

网友N(2011-08-15):
有想法很好,支持一个,,,:loveliness:

网友O:
回复 楼主:
可以用盐蛊鸡的锂即可,很轻

网友P:
用那种包装用的铝塑塑料纸不知行不行

网友Q:
把铝箔粘在模型外表应该是可行的。增加的重量非常有限。

网友R:
焊接是个麻烦

网友S:
有点小重

网友T:
行 只要动力足门板都能飞上天

网友U(2011-12-12):
易拉罐
我也想过这方法

网友U:
金属的做奸5 F86 仿真度大增

网友V(2012-06-28):
看了 不也不明

网友W(2012-09-13):
兰州的目的是什么,增加强度?那可是一摔一个坑,修都没法修,如果只是为了好看,有种彩色包装纸可以用,背面是亮银色的,或者用烧烤加厚铝箔,那个算是厚的

网友:
同样重量的情况下,轻木比铝合金的强度大多了,觉得轻木的强度不够,还有玻纤碳纤凯夫拉这些,哪样强度不比金属大
真机用金属的是因为热障以及发动机的温度,轻木和复合材料耐不住那样的高温

网友X:
如果就是为了好看的话,你觉得锡纸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