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补品及装机布线升级版

楼主(2010-04-14):
PRO已是完美之机,但还是有美中不足,
美中不足可能有许多,我在这里只说一点点,
其实改良主要靠厂家,但我们还是可以改一改的吧。

首先是PRO的马达座,好美丽但极单薄的马达座,猛飞几下都会弯曲变形了,又不是变形金刚。

看看我们南宁飞友自山寨的永不变形马达座

看看我们南宁飞友自山寨的永不变形马达座

楼主:
然后就是就是主轴轴承座,其实是轴承较易坏,不小心炸几下就起嘎格了。

升级为冰人的主轴止推轴承座吧

升级为冰人的主轴止推轴承座吧

楼主:
再有旋翼T型头,好瘦的T头,炸两下就会撕牙咧嘴。

加一个也是冰人的pro专用T头箍

加一个也是冰人的pro专用T头箍

楼主:
还有那小小的尾撑安装座,那朔料止转钉很容易被卡掉的。

换一个还是冰人的铝金属尾撑安装座

换一个还是冰人的铝金属尾撑安装座

呵呵,大家可别冤枉我是帮冰人做托啊

呵呵,大家可别冤枉我是帮冰人做托啊

楼主:
至于尾管座锁不住尾管,我就给它上两个自攻螺丝好了。

网友:
不完美,才能有升级

楼主:
因为再装一部PRO新机,相对之前的旧机布线作了小小改动,
次序是先把电调、马达、斜盘舵机、尾舵机和陀螺仪都安装入座了,
然后舵机要找好中立点,上舵臂。

楼主:
然后把它们一一安装到右侧板上,
这个时候千万别上螺丝胶,把接线都插好了,
装上底板。

楼主:
必要时在侧板上钻个洞穿扎带,把走线全部都固定了,不能有线松动才为好。
有两个地方走线要出去再进来,目的是避开尾管座和马达座。
因为尾管座要经常取出来,而在马达座里面布线较易被马达齿或小齿盘磨到。

楼主:
这是旧机马达座位和尾管座位的布线图。

楼主:
哈哈,到此一部新机的布线就完成啦。

楼主:
盖上左侧板吧,先上完 全部的侧板螺丝,不要上太紧啊,
然后把上到金属孔的螺丝拧出来加螺丝胶再上回去,
这个时候可以紧些了,一个一个来,
要注意主轴和大小齿盘都转动顺畅喔。
绑上电池就可调机啦。

网友:
   狂顶啊,正需要呢

网友:
顶, 感谢分享!
个人觉得电调还是外置吧。
原因:1 散热,2 方便维护

网友:
看了老羊对PRO的分析。。忽然有个想法。。就单买PRO配件自己组装不就好了。。

网友:
好啊,咱也去买个头箍

网友:
有床真好~~~哈哈!!想造点啥就造点啥~~

网友:
不错~~老羊的帖必须顶!

网友:
那些升级件我都买啦,都是冰大的,用着还不错。呵呵。老羊布线基本和我一样。

网友:
老羊的精品帖 顶顶

网友:
PRO维修还是比其它型号麻烦一点。
冰人的升级件是不错,特别是推力轴承和T头加强。

网友:
老羊刚回来就发猛贴。。。。之前的布线完全跟着你走,现在又有新布法,电调部份不错,下次炸机拆侧板的时候也改。。。

网友:
哈哈 都是冰人的改装件

网友A:
电调这么藏着未必是个好做法
一来维修,拆装不方便,二来散热也是问题

网友B:
看来买个头扎是必须的了

网友:
很有指导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来买个头扎是必须的了

如果你用那种主轴中间有个台阶的就不是必须的
如果用他们那种有定位环的就必须搞一个,他们都是用了冰人或者飞越的所谓“改良的”主轴,所以挂了

网友:
做得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那种主轴中间有个台阶的就不是必须的
如果用他们那种有定位环的就必须搞一个,他们都是用了冰人或者飞越的所谓“改良的”主轴,所以挂了

我还是喜欢用软点的主轴,坚持用原厂的

网友:
的确是精品!

网友D:
好帖,电池线向上还是向下好,问一下,谢谢

网友E:
电机线如何拔掉啊,,这样调机不小心的话,悲剧会发生的哦。。

网友:
贴写得太好了。。顶老羊,,,去冰人那要个头箍先。

网友F:
天啊~这是怎么炸的阿?
看的是怵目惊心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那种主轴中间有个台阶的就不是必须的
如果用他们那种有定位环的就必须搞一个,他们都是用了冰人或者飞越的所谓“改良的”主轴,所以挂了

据我所知,这个问题和主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香港那里都是用原厂主轴,一样用头箍,头箍的好处在于消除开口的间隙,并且提供一定的扭力,可以分担螺丝的负担.消除了间隙可以令飞机在姿态剧烈变化时不不会产生不必要的晃动,这才是重点.
分析问题要客观.不能一概而论,通常没有用过的东西我是不会发表意见的,因为如果说对了,那是你运气好,如果说错了,你认为下次说话还会有人相信?
对于原厂带凸肩的主轴有以下的麻烦:
第一:主轴的轴向间隙无法消除,必须用垫垫片的方式来解决,这会带来很多麻烦.1.容易丢失垫片,2.间隙过大过小,过大会导致变距不够线性,轴承容易受到轴向力的冲击,间隙过小会导致轴承持续受轴向负荷而很快损坏.
第二:主轴难加工,有了凸肩就不能用高效率的生产方式生产,2端的同心度比较难保证,另外螺丝孔相对凸肩的距离会有很高的要求,良品率不容易保证,QC检测也很麻烦,价格会很高,原厂的结构不是我生产不了,是没有必要,既然不用凸肩一样可以达到要求,为何要做带凸肩的去增加不必要的成本?
第三:有凸肩的主轴即使弯曲也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鉴别,这个问题其实很容易解决.在尺子上开个缺口就好.其他尺子容易解决,问题是如果是游标卡尺怎么办?

网友:
老羊的帖子一直都是精品
不过泼个冷水,这样的电机电调布线不值得推荐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据我所知,这个问题和主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香港那里都是用原厂主轴,一样用头箍,头箍的好处在于消除开口的间隙,并且提供一定的扭力,可以分担螺丝的负担.消除了间隙可以令飞机在姿态剧烈变化时不不会产生不必要的晃动 ...

您所提到的,头箍可以增加中联的强度,还有原厂结构的主轴比较难制造,这2点我是同意的

原厂的主轴还有副厂同结构的主轴我用过一段时间,这里我想说几点
PRO中联,如果在没有发生炸机开口的问题以前,一颗小小小的螺丝完全可以把主轴固定得很好,那个螺丝原本的作用也只不过是把中联的开口略收紧,还有不让主轴滑出来而已,如果中联本身变形了,光靠一个螺丝怕是也锁不稳的,所以会不会晃不晃跟中联是不是变形有关系,跟锁的东西关系不大(当然如果已经变形了就需要强大的外部锁定)
关于原厂主轴结构的问题:那个一个台阶加2片小片片的,据说是叫做什么“极限泻力结构”。。具体我也不清楚
但是那种副厂固定环的明显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炸机的时候径向弯曲能力比较小,这样就把能量留给T头了
原厂结构的主轴弯曲基本都是从主轴上轴承以上的部分开始弯曲的
而有固定环的就不同了,那个环强化了主轴的中间部位,使它的中间不容易弯曲
而且那两个片片,我想应该有一部分缓冲的作用,不只是调节间隙那么简单
当然炸过的轴承还是依然比较容易挂的

至于其他维护方面的问题:那个垫片,事实上是不会丢失的,因为也只有修机的时候会遇到。。平时飞行又不用理它,炸机也不会把它给炸没了,所以基本上丢失的问题不大。至于间隙调整,间隙过小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因为是手动把轴插进去的,除非你极用力的把主轴压住再上大盘螺丝,不然想来要想间隙过小,怕是不容易。间隙太大倒是经常遇到,解决的办法是再加垫片,这方面是有那么点小麻烦,但是你用固定环也得上螺丝卸螺丝不是?而且固定环炸过了有时不好取出来。主轴弯了,其实检查的方法也是滚一下,弯了也是一样的状态,不怎么能滚,仔细想想就晓得了,一样的。
至于用原厂主轴的人还是有人买头箍这事,就跟有人用40A的电调450飞3D,有人用70A的电调3D一样,40A的是有那么点危险性,RP不好的时候会挂,RP好一直用都没事。70A的固然不会飞到过载,不过重一点、大一点、贵一点,有钱买个安心也未尝不可

网友:
冰人升级件的网址?

告知一下!!!

网友:
规范,有序,顶一下

网友:
完美的布线,没有见过比老羊更会布线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所提到的,头箍可以增加中联的强度,还有原厂结构的主轴比较难制造,这2点我是同意的

原厂的主轴还有副厂同结构的主轴我用过一段时间,这里我想说几点
PRO中联,如果在没有发生炸机开口的问题以前,一颗小小 ...

螺旋桨在圆周上受到的力都是变化的,因此即使没有炸鸡,T头仍然会受到变化的力的冲击,这个力会传到哪里呢,一部分由横轴O圈吸收了,不能吸收的部分就由主轴吸收,而主轴相对强,这个力就会传递到T头根部,由于主轴伸入的长度比较短,因此开口就比较容易受到力的冲击,时间长了不论如何夹紧都会产生间隙。我们会发现新机的时候飞机会非常稳定,很难出双桨,但用过一段时间后就很容易出现不稳定和双桨,这和T头的间隙有直接的联系。
另外飞行时候姿态的剧烈变化也会直接传递到T头,更加剧了开口变大的趋势。
原厂的主轴在凸肩的位置必定有一个退刀槽,这是加工工艺决定的,这个槽会降低主轴的强度,因此炸鸡在此处弯曲是很正常的。副厂用的铝固定环根本不能增加多少强度,要弯还是会弯的,关键是轴本身的强度,现在的强度对SE中联可能没有问题,对PRO可能有点偏大,加上PRO本来就比较弱的中联,就得出这样的结果。问题是一样强度的主轴在SPORT上就没有这样严重的后果,这就能说明问题。也就是说如果PRO主轴要用SE的结构必须降低点强度,以免T头损坏。。。
那个极限泄力根本是无稽之谈,能泄到哪里去?还不是主轴轴承去抵抗。
对于飞机来说只有好与不好两个结果,好的就是好的,坏的怎么搞都不会好,和RP没有任何关系。这些东西在长久的飞行中会慢慢体现出来,好的被留下,坏的被抛弃,就这么简单。

网友:
冰人的设计还是很有科技含量滴

网友:
精益求精装好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这么藏着未必是个好做法
一来维修,拆装不方便,二来散热也是问题

电调这么藏着没问题,
一般来说炸机都用不着维修和拆装电调,它在这个位置被保护的好好的,
散热也不是个问题啦,我装的PRO、500、600esp都是这样藏着电调的,

而且都是 yt原机型配的 yt电调,
可从来未曾烧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帖,电池线向上还是向下好,问一下,谢谢

这样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啊~这是怎么炸的阿?
看的是怵目惊心阿!

呵呵,看我贴“狼炸PRO的快感和修机之享受 9294楼怪异的事情接二连三”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08053&extra=&highlight=%2B%C0%CF%D1%F2&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线如何拔掉啊,,这样调机不小心的话,悲剧会发生的哦。。

不用拔掉电机线呀?调机前先设定好熄火开关,
打开熄火开关调机就没有悲剧会发生的哦。

网友:
老羊,PRO装65MG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新发现?
孔位是不是比原厂贴切呢?

网友H(2011-04-15):
应该顶!!!早几天看见就好了!!

网友I:
回复 网友J:
普通模式下就不能看螺距的大小了,

网友K:
看来冰人的东西不错。

网友L:
感谢老羊,学习了

网友M:
一不小心又多了门学问。

网友N:
pro电调说明书放在电池架下最好了,布线也方便,而且建议换成金属的电池架,把电调皮去掉一些,把散热片用硅脂直接贴紧金属的电池架固定扎紧,这样等于电池架也起到散热的作用,效果比在大齿盘还好。东西还是不建议放在外面,在外面一旦炸鸡,损失容易扩大,在内部有机身保护,基本都没事的

网友O:
pro尽快入手吧,观摩2周了,还在补习功课

网友P:
好帖要顶,收藏了,慢慢学。

网友Q:
PRO装机完美.修机换东西头就大了.

网友R(2011-05-26):
这个要收藏的,很有教育意义!

网友S(2011-09-22):
图文并茂的好贴,值得认真学习!!!!!!!

网友(2011-10-23):
标题

老羊真厉害。。

网友:
老羊的贴要顶,原来绕430,还从老羊那受益不少!

网友(2012-03-28):
照片的细节拍的很详细啊~

网友:
幸苦了,顶你一下。

网友:
对我这样的新手,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呀,给楼主鞠躬

网友:
我的和LZ是反的:

网友:
从外面看就精炼得多了:

网友:
最讨厌外面留着线,可怎么折腾都仍然看得到电线

网友:
 想不到第一个是培哥

网友(2012-11-07):
认真学习! 对我们这些新人太有帮助了!

网友:
退SPORT 入PRO  特来学习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真的。但是装机觉得一般吧。修容易点是真的。。辛苦

网友T:
尽量走外线的飘过。维修简单最重要。反正扣上头罩以后看上去都差不多。

网友U(2012-12-10):
这样看得真明白啊.感谢老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