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飞机机翼是不是整个用碳纤维?

楼主(2010-04-14):
大型的飞机,如果不是整个用碳纤维是不是像轻木一样用碳纤维板做机翼呢,蒙皮又是什么材料呢,涡喷的那种蒙皮

网友A:
一般碳纖維都只是用作部分蒙皮,工藝是直接在模具上用碳纖維絲織出來。

网友B:
大型飞机的翼梁、机身等构件是用钛合金+碳纤维等多层复合材料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