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10-04-14):
在坛里潜水很长时间了,一直想搞个小机床,手里有个老钻床的底座,想用聚四氟乙烯DIY机床导轨,能行不

网友:
为啥不用光轴~~~~

网友:
可以的

去年我想做台车床    曾用电木作材料制作车床床身(导轨)  后因买了C0618A而搁置了   但我做的床身比0618的长150MM

网友:
楼上的做得真漂亮!

网友A:
拿去翻砂

网友:
楼主继续。做出一件工艺品!

网友:
再用电木做一个电机和支架,就是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机床模型。你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去翻砂

不好拔模吧,没有起模锥度。

网友:
纯粹用四氟肯定不行,质软,要是用四氟做导轨贴片或者滑动轴承倒是不错。

网友:
车木头应该可以吧。

楼主:
我想用角铁或槽钢磨一个导轨,请问要用什么方法消除钢的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