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 106A 因故障坠毁。。。请教维修方案

楼主(2010-04-15):
九鹰 106A 因故障坠毁。。。请教维修方案(两电机的双旋翼直)入手三天,飞了十几次电池,总算已能对头对尾悬停了,只是房间小,自身产生的气流在房间里形成扰流,有点难控制。
刚刚,正开着飞机在房间里复杂地型绕圈圈玩,实然下旋翼飞转,本能地减油门,飞机飞速自转、升高,眼看要撞到天花板了,电池被它自己甩了出去。。。。坠毁,还好,只是尾巴断了。
拾回电池,装上,考虑到刚刚飞车,并且不受发射机控制,只是轻搭了下电,下旋翼又是飞转。速拔电池。
遥控器电源,给飞机加电,下旋翼又是飞转。速拔电池。
完了,飞机要大修了。
准备明天动手,不过,我第一次玩飞机,不懂啊。

另,之前有过一次落地时机翼被卡住,在拿飞机时,不小心误推了油门于半开,飞机有吱吱声才反应过来,关油门,时间估计三秒。拿出飞机不好使了,拔电又插上,能飞行,太自动缓慢右旋,经用控制器微调于最左端,能正常飞行。前述的事故是这次故障后的第三块电池时发生的。
千万不要是那个四合一电路问题啊,100多块哦,哈哈。

网友:
四合一下旋翼功率场效应管击 穿 了,必须更换

网友:
沙发正解
MOS管在那次卡转的时候就穿了,后期的带故障飞行使其彻底开路,马达接电全速旋转,有本事修的就修下,
没本事的,呵呵,老老实实掏钱买个新的吧,这个省不得的

网友:
你试着将接收机上的小十字电位器调整一下       有两个电位器     上面的是调试陀螺仪感度的   下面的是调整左右方向偏航的     我自己认为你可以把下面的电位器向左适量的调整

楼主:
一看,便知道二楼的说的对。
打电话给九鹰公司要求维修四合一,对方说不能维修只能更换。。。。
又是一个没有售后的公司。

楼主:
决定自己动后维修了。

网友A:
呵呵,楼主对头都会了。我和你一样的飞机,现在还只能对尾,哎。没时间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对头都会了。我和你一样的飞机,现在还只能对尾,哎。没时间玩啊。
对头对尾一回事,你只要把你自己的空间移到飞机上,就好办。

网友:
楼主,我的九鹰218A的四合一接电池是不小心接反了极性,结果烧坏了,寄回给商家给修好了,包邮费花了50元,你也跟商家联系一下看看。

楼主:
看来是这个管子的问题 1403A 629191G
但没有烧过的痕迹

网友:
我有场 效应管子,呵呵,以前我修环奇三通的时候买的好多个06N03是3个脚的,还有后来玩的丘比特四合一上面也有,型号不记得,是8个脚的,一边4个脚,不知楼主的是什么样的

网友:
好像此贴重复了吧?
如何修,参看下面的链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练什么对头对尾哟,找个微风天上天转圈去,LAMA安定性强的很呢!我一直就这么飞的。当然得盯紧点风力(看周围的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