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老鸟回答

楼主(2010-04-15):
现在是飞450.想用A123
电池
.本人的电子设备如下:马达-马浩特3800KV电调-固朗40A 不知可不可以用那电池飞航线呢? 如果不可以的话要换什么马达和电调是最合适呢?

网友A:
用a123的话电机用3800kv飞航线和悬停还是可以的,不过电机kv值还是太低了飞起来很温柔,用a123飞的话电机应该用4500kv左右!电调用40a基本足够!

网友B:
4S的话就可以了。

网友C:
航线足够啦

网友D:
 航线的话是可以的 但是会明显感觉到动力不足!!不能3D!
如果要3S 爽灰的话!! 有只比较理想的 朗宇S2220 佩14T齿省电 动力强劲!
便宜一点的有AX4400 XXD的4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