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到!另:请教一些问题!

楼主(2010-04-15):
1:电池也接受机的连接问题!(好像中间还需要+一条线吧?)

接受机上有7个插口(买的仿冠丽的4通遥控,6通接受的遥控器)由于没有说明书,网上也很难找到说明,所以在这里请教高手!
接受机上有BAT,CH1,CH2,CH3,CH4,CH5,CH6这些接口,电源是接在BAT插口吗?另,所有接口都是3条线路的,电池我不知道是接2条线,还是3条线,电池上有2个接口一个是3线接口是接平衡充的,T型接口应该是接飞机的,可是T型接口只有2条线,而接受机的电源接口是3条线的,所以还想请教下前辈们,接受机上接电源接口的+,—级在哪里?
另外:想问下前辈们冠丽控的说明,通道我知道,可是遥控器下面有很多上下滑动的开关是干吗用的?(不是微调)
再另:最后一张图的螺旋桨的接法对吗?还有皮筋是干吗用的?如何上?
十分感谢前辈们来帮助我解决我这个新手提出的一些比较幼稚的问题!不过还是请老鸟勿笑!:loveliness:

网友:
 兄弟你还需要个电调。。。不然接收机没电,电机也转不了

网友:
你还需要个电调
电池的T插,和电调上的T插连接到一起,电调上另头出来的3根线连接电机,另有个3线的插头才是插到接收机3通道的

网友:
通道1是副翼
       2是升降
      3是油门
       4是尾翼
      6 忘记了。。。

网友:
强悍,都不练模拟器的。

网友:
万事起头难,多看多问。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帮助!

网友:
接受机上有BAT,CH1,CH2,CH3,CH4,CH5,CH6这些接口,电源是接在BAT插口吗?
这是通道接口 一副翼 2升降 3电调(也是电源接进接收机的) 4方向 5对应遥控上的CH5开关控制 用在收放起落架 6是襟翼之类的 一般只用到CH4 其他的没用闲置
T插是电池和电调互接的 横是正 竖是负
3根线是因为有根是信号线 两根线是因为电池只有正负级
遥控上的问题 没见到东西 也没用过 无法做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