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450尾桨夹

楼主(2010-04-15):
一直以来都只是配平尾桨就开始飞,以为尾桨夹是平衡的,今天拆掉一平衡才发现原来桨夹也不尽然平衡。
发现有些魔友说的,直接在450上松掉皮带来配平的方法不实用,因为虽然松掉了皮带,但是尾轴轴承的阻尼还是挺大,对于小小的尾桨来说摩擦阻力大,配出来的效果不好。

方法:
1.用一个不弯的尾轴(最好去掉齿轮,不去也没有关系就是有些妨碍),
2.把尾中联连同桨夹一起从机器上取下,串进准备好的尾轴上
3.同平衡大桨的方式一样来做平衡,(记得,2个桨夹的力臂一定要成一条线,并且在同一边,如果不在同一边,会产生力矩,匹配得出来的结论不正确,再就是桨装上去后,凹面要朝一个方向,不能像正常运作的那个装法)
看图。

楼主:
看到了吧,有稍许的不平衡,桨是之前做过平衡的,所以贴了贴纸。
炸过一次,今天再重新平衡桨就不平衡了,把贴纸拆掉反而平衡了,呵呵

现在的结果是,桨夹不平衡,桨基本平衡了,后来把桨夹的螺丝轴承拆过一次,重新把桨上到桨夹后,又平衡了,呵呵

现存的疑惑:1.桨夹不平衡应该怎么办?
2.如果最终保持桨夹和桨的整体平衡而不管桨夹和桨是否平衡可以吗?
   就是桨夹和桨都先不平衡,上好了后作一次平衡,如果那边轻就在桨上贴纸。

网友A:
我只想问如果尾浆不够平衡,它的影响有多大?

网友:
好方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想问如果尾浆不够平衡,它的影响有多大?

如果不平衡,你不装大桨,尾垂都会震动的手发麻,稍微平衡一下会好很多的。

网友B:
我都是在高速旋转过程中来配平的。

大桨、旋翼头、尾桨、尾桨夹,都在旋转过程中来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在高速旋转过程中来配平的。
大桨、旋翼头、尾桨、尾桨夹,都在旋转过程中来配。

请问旋转过程中怎样配平.望指导

网友:
 好帖子,容易被忽视的部分

网友(2022-12-31):
虽然很久了,还是顶上来希望有大佬能再详细讲讲配平方法,论坛讲尾桨配平的贴极少,这是我翻到的一个。

网友C:
这个方法,值得商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值得商榷

我还翻的一个就是小草大师的视频,卸大桨拆尾拉杆,让尾桨转起来贴胶带配平,但这个操作往往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效果是不错,所以不懂有没有简便的方法来配平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