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

楼主(2010-04-15):
请问一般做可以负重1KG东西的慢速船用舵机用好大的比较合适?电机一般都用550有刷,我想用个带倒车的电调,请问用好大的好?用2000MAH的镍镉电池如何?

楼主:
请出个主意啊,帮帮忙

网友A:
船用的舵机只是用来控制方向舵的!一般的普通的就好了!船对舵机的要求没有电直和飞机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船用的舵机只是用来控制方向舵的!一般的普通的就好了!船对舵机的要求没有电直和飞机高!

这要看在什么船上用了。不同的船有不同的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LZ是想做个慢船,对舵机要求真的不高,比赛的那就两说了!

楼主:
谢谢几位大哥的建议,但是,电池呢

网友:
你这慢船用电瓶就好了最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