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S530还是545?

楼主(2010-04-15):
准备给TG450换新
舵机
,选MKS是看好它的双轴承,530还是545请帮忙选择一下,目前水平,四面悬停,正反自悬停。

网友A:
545,绝对没错。

网友B:
好机配好舵

网友C:
530力量大,545速度快。530 MKS定位是斜盘,545定位是锁尾。不过看数据,如果没虚标的话,545用来做斜盘,力量也够了,那速度就爽歪歪了。

网友D:
建議530用在斜盤上,545用在鎖尾.
545的數據用在斜盤不太適合,會造成545的過度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