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机如何熄火

楼主(2010-04-15):
没玩过油机,所以不知道油机是如何熄火,想了想,有点疑惑:

如果是怠速熄火的话,启动的时候,岂不是没法启动?难道启动的时候,适当地开些油门?这样估计会造成危险

难道是断油熄火?如何断油?

各位高手们,谁能解释一下

网友:
熄火通过设置THUR CUT来的。JR的控有这个开关。次开关会直接通过油门舵机关闭化油器来实现熄火。怠速是油门最低。熄火的时候拨一下熄火开关就熄火了。

网友:
JR控上一个是THRO CUT,直接通过油门舵机,全关化油器,熄火.
另外个是THRO HOLD,也是通过油门舵机,化油器在怠速位置.维持怠速!

网友:
掐血管,堵屁眼,关嘴巴。都行

网友:
还是没看懂!
总之,全是油门舵机,即使油门舵机拉到最低,发动机还是不会熄火的,还有点缝,空气能进去,就能继续燃烧!

能否讲解的再明白一点!我有点笨,不好意思!

网友:
通过调节油门舵机的end point(行程),把油门最低位置调整到怠速,即油门摇杆在最低的时候,油门其实是2%左右的怠速位置。 这样你打遥控的hold,其实也是把油门锁定到你自己调节的那个最低位置的。(怠速)

而遥控上有个熄火开关,这个开关打后,油门舵机的行程能突破你自己设定的那个最低值,即调节一个值让油门全关,比如调节为 -5,这样熄火开关打开,油门就全关闭了,自然就熄火了。

网友:
把进气口堵上

网友A:
lz貌似是不明白“熄火”后发动机为什么没有输出。
我没玩过油机不过油机的离合器在极低的转速下是不咬合的。所以只要油门足够低,哪怕不真的“熄火”,大桨也会和发动机的输出脱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貌似是不明白“熄火”后发动机为什么没有输出。
我没玩过油机不过油机的离合器在极低的转速下是不咬合的。所以只要油门足够低,哪怕不真的“熄火”,大桨也会和发动机的输出脱离。

呵呵,我指的就是发动机 停下,而不是发动机继续运转而没有带动离合器。
油机的离合是离心式的。这样比较省事。

网友:
用灭火器,或者水浇熄~

网友:
我的控是JR dsx9   只有一个thro hold 开关啊  没有thro cut开关....   怎么设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