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飞航模T45改收放起落架

楼主(2010-04-15):
T45改装收放起落架 T45改装收放起落架帖子(原作者是机修工NEW),转过来希望对已经购买T45并送收放起落架的朋友有所参考,增加一下娱乐!
T45收放起落架改装 收放起落架其实是成品,改装下T45效果不错,改装也非常简单,泡沫机的好处就是加工方便,一把手术刀片和如干胶水搞定
第一步先搞前轮,前轮要完成收放和转向需要2个舵机,9克的舵机就可以,一个控制收放,一个控制转向,前轮的起落架拿来就装好在一块层板上,只需要装上2个舵机连接好就可以,适当修改层板外形放到T45前端,并看好位置挖出2个9克舵机的位置,看下图

照片

网友:
再从外侧看,图中是收起后的样子

照片

网友:
前面的整流罩也适当挖个位置容纳机轮
接下来看后轮的收放改装,需要1一个9克舵机
首先切块层板把9克舵机固定,并在机身中间腹部挖个适当 的孔容纳,然后要量下收放起落架收起完全锁死到放下锁死钢丝拉杆的位移距离,使下图中所标的舵机摇臂的距离基本等于位移距离,这样无论机轮有没收放舵机都不会受到额外的阻力,机轮锁死也不会意外放下,这点很重要,如果距离不好重着会造成舵机烧掉的,

照片

网友:
接下来在原来固定起落架钢丝的地方开适当的孔容纳收放起落架,感觉起落架有点厚,所以加了2个木条,也起到加强的作用,看图

照片

网友:
最后看下整个后轮收起的效果

照片

网友:
安装收放起落架后空中姿态十分逼真,重量也相差的不是很多飞行阻力减小了,对飞行性能影响不大
收放起落架清晰图 照片

网友:
轮子收起后飞行效果非常逼真

网友A:
为什么厂家不生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厂家不生产呢?

收放起落架是为了给大家增加一个娱乐项目,让大家动手改装,如果厂家改模具生产,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网友:
其实T45  不适合新手飞! 新手要选上单翼的飞机

网友(2011-01-08):
LZ好手艺

网友:
改得很不错

xil

网友(2012-05-21):
t45已经很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