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九鹰260尾桨

楼主(2010-04-15):
260悬停歪着身子很不雅,有人将尾桨也歪着装来修正,听说桨尾桨高于大桨
安装也能使机身站直了.

来张近点的

和原装位置比较

试车

改日再谈谈飞行体会.

网友:
回复 楼主:

沙发

网友:
请早谈,我也好改,谢谢

网友:
LZ快把飞行视频发上来看看啊
好的话我也改哦

网友:
效果如何,楼主赶紧说一下。
不过我觉得你这样改装的尾电机部分很不结实,可能不耐撞。

网友:
再加一点点角度更好

捆绑大法不错 机机就很直立飞行了

网友:
有点接近真飞机的尾巴了。

网友:
路过看最终效果

网友A:
楼主的电池是多少毫安的啊?

网友:
我改过了,不过又改回来了。原因:机身真的不罗锅了,但是带来的后果是:无法后退!因为改高了尾桨后,机身要悬停的话,后舵就已经基本满舵!

网友B:
补充一句:台湾论坛的改法不错且简单方便:对尾状态下,将尾桨逆时针转动大约30度可以有效解决罗锅问题,4个方向舵量不受影响

网友:
上你的飞行视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池是多少毫安的啊?

200MA,6.9g重了点,(原装4g)能飞7-10分钟

网友:
tw的那个方法很简单,找个蜡烛或者火柴,或者吹风机,把尾部对着稍微烤一下1秒钟,稍一用力就可以旋转了,不过建议角度不要太大5-10度就可以了,这样能稍微矫正飞行姿势倾斜的问题也能保证尾部电机的负载不至于过大。找一个平衡吧

网友(2010-05-24):
我的飞行状态是正常的呀!

网友:
我也改改看

网友:
视频,视频。看看有多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句:台湾论坛的改法不错且简单方便:对尾状态下,将尾桨逆时针转动大约30度可以有效解决罗锅问题,4个方向舵量不受影响

这个就跟真机一样了,CH-53,CH-60,AH-64都是尾翼有角度的……,貌似也是为了防止机身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