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散热电机是何电机

楼主(2010-04-15):
我在DELL 服务器上看到多个CPU 散热电机,工作起来很猛的。风声很大,不知是何电机,能不能用在航模上?
  参数:NMB-MAT
            MODEL
2415KL-04W-B96
12V--DC 2.1A !!!!  67CFM
进一步研究发现,它是无刷电机,两个线就可以让它转,感觉很有劲的。希望了解的朋友介绍一下的。
改造一下做雕刻机的主轴电机,我看也不错。

楼主:
常见的风扇电机,电流多是零点几安,这个可是2.1A !!!

网友A:
自带电调(简易电调,无调速功能,只能全速)的有感外转子无刷电机,但是功能和航模需要的比,还是差太远

网友:
推重比太小,功率也太小。无刷电机推重比一般在十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带电调(简易电调,无调速功能,只能全速)的有感外转子无刷电机,但是功能和航模需要的比,还是差太远

是的  有的可以pwm调速(三线)

网友A:
pwm调速的是4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pwm调速的是4线

4线的是多加了一根转速信号反馈线

网友:
原来标准的就三根线,一根速度感应线,实际上是有感传感器的输出

PWM调速,实际上是调节的驱动源电源开关,基本上就是当直流电机控制了

网友B:
主板供电接风扇的都是12v  是不变的  调速线传输信号在风扇内部的电路来调速

网友:
本人是mod   有没有同兴趣的朋友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板供电接风扇的都是12v  是不变的  调速线传输信号在风扇内部的电路来调速

内部就是一个FET用PWM信号开关,接到线圈的源上,相当于改变了驱动电压高低,通往控制电路的不经过此F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部就是一个FET用PWM信号开关,接到线圈的源上,相当于改变了驱动电压高低,通往控制电路的不经过此FET

通俗地解释了pwm原理

网友:
还有  转速反馈并不是调速所需要的  电脑风扇的pwm调速是开环  不需要反馈 不是闭环控制
转速反馈是为了在电脑上可以显示实时转速

网友:
轴流风扇,还是用来抽风散热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