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电机噪声问题

楼主(2010-04-15):
仪表车床原先使用2级2800转550W单项电机,噪声还能忍受。最近换了一个4级1400转550W单项电机,发现噪音很大,主要是电机有嗡嗡的震动声音,是不是电机有问题?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肯定有问题,我的电几750W转起来只有风扇的忽忽声

网友:
正常的1000瓦以下交流电机,空转的时候声音是很小的,隔间房一般晚上都听不到声音,声音大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转子两端的轴承间隙大或里面滚珠损坏,二是转子和定子有摩擦,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三相电机用电容接成两相电用,电机由于三相不平衡,所以震动大引起噪音较正常的大,

其实变频器真是个好东西 ,玩电机的应该人手几个才好,我的钻铣接变频器后,用低速钻铣时深夜都不扰民,我把我的两相电的砂轮机都接在三相变频器的其中两相上,很多时候只要用慢速的砂轮机稍微的磨一磨,真的很爽,又安静又安全的多

网友:
1:   轴弯了。
2:轴承坏了。
3:动平衡不良。

网友:
多数是轴承的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我的电机轴承应该没问题,电机虽然是旧的,但没怎么用过,我拆开过轴承无间隙。线圈内部短路会不会造成震动?动平衡在业余条件下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啊?再请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个好办法,一直怕砂轮机的声音太大,不敢在家里用,回头试试效果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B:

线圈有局部短路或接线错误会有嗡嗡的震动声音,但运转时间不长就会冒烟的!

网友:
交流电声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交流电的声音,用手摸电机会有震手的感觉,不知到什么原因?

网友:
只要电机不发热不冒烟,带轮基本同轴可换轴承试试!轴承的噪声凭手感是很难发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试一试,谢谢!

楼主:
请问电机的动平衡是不是要用专业的仪器才能检测啊?

有没有土办法解决电机转子的动平衡问题?

网友D:
土办法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静平衡,动平衡就有难度了。相对感应电机转子来说转速不是很高,电机厂家对转子也很少做动平衡的。

网友:
你再检查一下转子鼠笼铸铝嵌条是否有断裂。

楼主:
回复 网友E:

转子上全是油漆看不到

楼主:
谢谢!懂了

引用 网友D:
土办法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静平衡,动平衡就有难度了。相对感应电机转子来说转速不是很高,电机厂家对转子也很少做动平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