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擬器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10-04-15):
通道分配是对的,中立也调了,控上的微调也归零了,可是飞固定翼还是向右边偏,其中滑跑过程中向右偏可以通过微调调正,起飞后还是向右偏,并且很容易打滚。
直机也是,怎么调十字盘也不平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用凤凰的飘过!!

网友B:
控关混空了吗

楼主:
混空关了

网友C:
一直用盗版的飘过

网友D:
我的也是,不同的飞机,偏向是不同的,我是用微调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