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次点火

楼主(2010-04-15):
本人新手,刚开始调试
发动机
,大油针1.5圈,付油针没调,启动很容易,找车后磨了半箱油后推油门,慢慢的推到中高油门,实验一下稳定性如何,过一会就熄火了,再次点火都很困难,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为什么熄火后很难在点着车呢?

网友A:
一个简单的办法:如果每次熄火后很难再着车,那熄火马上查看发动机温度是否过高,太高的话可能贫油了,主油针再开大试试。。。

网友B:
应该就是贫油了!

网友C:
灭火后 机匣里都是油 压缩后根本打不着 也转不动
把 飞机倾斜排气管那边 试试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指导